楼主(2012-12-06):
各位大哥:

              三菱PLC CC-link 中各链接特殊寄存器(SW)的作用是什么啊,比如SW42,谢谢!

网友A:
这些特殊寄存器主要是在三菱PLC通讯上应用的,好多涉及到特殊的存储位,及要完成的功能,建议楼主先看手册,三菱plc产品大都是在这些特殊寄存器上定义了不同的作用,当然FX系列和Q系列也不同,如需要手册请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