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6):
今天去现场维护,发现一个怪事。 SMC气缸上面的磁性开关,只接DC0V的时候,如果气缸到达他的位置,灯也亮。

不知道你们是否遇到过。是不是感应电? 还是其他的原因, 或者说 就是坏了?

备注:磁性开关是接线是两芯的。。

网友A:
,可以用一个新的替换一下如亮就是是感应电

网友B:
亮度不同吧

网友C:
看看你的接线吧,不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接线吧,不是干扰!
接线没有问题  我把缺的那根线接到PLC上 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亮度不同吧
亮度应该有差别的。

网友E:
是感应电。。。

网友F:
还有这事?下次试试看

网友G:
应该是感应电

网友H:
没碰到过,关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接线吧,不是干扰!
接线没有问题  我把缺的那根线接到PLC上 可以正常工作。。。。
我这里也经常遇到。开始是亮度稍暗,可以正常工作。慢慢的就变成有没有感应到都亮,不能断开。最后没有办法就把它改成行程开关了。为什么那么爱坏就搞不清楚了,请高人指点。

网友J:
亮度应该有差别的。

网友K:
直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就知道了啊,如果外壳良好接地的情况下且做了共地的话应该不会存在此问题

网友L:
真的还没遇到过,如果是感应电亮度应该有所不同。

网友M:
是不是外部有微弱的电压那,

网友N:
  是感应电吧,这样的开关该换了

网友O:
可以用一个新的替换一下如亮就是是感应电

网友P:
我这里也是磁性开关  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Q:
如果不太亮的话应该是感应电

网友R:
没注意过这事

网友S:
遇到过亮了也没有信号,更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T:
是不是感应电用手摸一下就知道 了

网友U:
磁性开关碰到水?漏电?

网友V:
有点   神奇啊

网友W:
我也配到过,那是感应电,当时是接两个磁性开关,接了一个另一个也亮了,但是另一个没有输出信号。传感器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也配到过,那是感应电,当时是接两个磁性开关,接了一个另一个也亮了,但是另一个没有输出信号。传感器是好的
终于 可以确认了  谢谢  看来就是感应电   看来以后厂家要把二极管的电压调高才可以 不然就不好查线了

网友X:
看来是2012到了,刚看的帖子一根火线驱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X:
看来是2012到了,刚看的帖子一根火线驱动继电器。。。
2013年2月15日, 会有 一颗57公尺大小的陨石接近地球,距离只有短短的34596公里,这种距离是非常非常接近地球的,会有很高的机率撞击地球,这才是我们要担心的

网友X:
算得很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