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6):
最近在触摸屏的使用中,有组态一些旋钮的开关量,即置位为1和复位为0。现在问题是,与PLC通信后,无法置位为1。也就是说,只要点击置位,就立即自动复位到0状态,只有其中的一个旋钮是正常的,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与PLC的通信是正常的,可以正常给PLC写其它的值。)
还有几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答,触摸屏上显示S120和MM440的错误代码,应该分别读取哪个地址?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直接对输入点置1置0了?

网友B:
呵呵;一个按键功能可以定义成4种方式:置ON/置OFF/交替/按住保持;
如果你设的是置OFF,那么需要另做一个键对此元件置ON;
或改成交替型;

网友C:
发了好几个帖子,楼主也不说明怎么个联网方式。
你是DP连接的吗?
你先把PLC跟S120和MM440的通讯做通。
在PLC侧把地址对上,其他一切都好办

网友D:
就做一个点试一试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E:
我也碰到了以上的问题,谢谢

网友F:
你问题只能自己解决!可以在线解决!QQ276810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