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6):
看到一台机器上一个手动按键,按一下就直接跳转到手动页面,请问这个功能怎么实现呢?我平时做这个画面时都按人机面板上的按键翻到手动界面的,这种真不知怎么搞出来的,求教大家。

网友A:
呵呵;把对应的键定义成翻页功能,指向你说的画面就OK;

网友B:
利用plc翻页的,把按键开关触发plc,再把要显示的界面用数字传入D0就显示了的

楼主:
某个画面中文字切换用D不同的赋值(三菱)可以用动态文本,这个我知道。但整个画面跳转我暂时还没找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