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6):
plc与触摸屏连接,我用232-bd通信板与plc连接,2------3  ,3-----2, 5-------5,按这个线做法连接,怎么也连不上,求教指导,线怎么个接法,其它还需要什么方面的设置吗

网友A:
屏的品牌/型号??

网友B:
232BD端口含义如下:
2:RD(RXD):接收数据(RS232C设备到232BD)
3:SD(TXD):发送数据(232BD到RS232C设备)
5:SG(GND):信号地
触摸屏端口 你要验证一下,哪个是发送,哪个是接收,哪个是地
然后再链接!

网友C:
波特率、校验位、以及通讯方式232还是485这些都是常规的设置,不知楼主是否设置了

楼主:
我自己已经搞定,谢谢。少接线了,4-6,8

楼主:
你们说的这些,我知道的,谢谢

网友D:
自已做线吗?

网友E:
进来看看是什么牌子的也没有说,学习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