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的问题

楼主(2012-12-06):
家里切割机的配电箱由于长时间潮湿烂掉了。前段时间烧掉一个电机,反正得换新箱子,还是决定完善一下、今天出去买了一个箱体50*60*20的(鑫太湖制造)100块、一个电流互感器,150比5的(当地最小的)65块、电流表20块、380V的电压表33块、指示灯4个(2个红色2个绿色)20块、德力西 JR36-160  53-85A的热继电器65块、10A的断路器20块(一个1T的行吊专用)。闲着就重新把老箱子里的接触器全部移到这里来。

首先进线是个100A的断路器,然后经过电流互感器进入主接触器,在主接触器的下面连接热继电器再到电机。
现在这个里面有个变压器(控制回路用的),是380V变到36V的,我准备接2个指示灯,一个主机运行的,一个过载报警的,目前我已经知道主接触器的线圈是36V伏的,我可以把热过载的9596接36V而9798接220V 的吗?

主接触器线圈是36V的,运行指示灯就没法接线圈了,只能接一根相线。
电压指示灯是不是直接任意接2根相线就成?电流表任意接电流互感器的2个极就成?

主接触器线圈如果是220V的,那可以95和97接一起吗  95到96到接触器线圈到运行指示灯    97到98到过载指示灯

18.5的电机,直接启动的,热过载调成53A成吗?

问的比较多,前辈们多多指教...

小弟在此谢过...
2012年12月7日已更新...
2012年12月12日更新照片...

网友A:
还是找个电工来接吧,半个小时搞定,你也可以边看边学。。。。。。

网友B:
不懂就不要安装,1楼说的对。

网友C:
 你再看一下 那个变压器应该是指示电路的变压器。

网友D:
热继电流一般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

网友E:
1.主接触器电压可以看一下铭牌(或者从原来接线处查看),不要想当然的猜测。
2.楼主的想法没有问题:正常来讲9596串在主接触器控制回路中,如果是220v则可以同时用来控制运行指示灯。9798接故障报警灯,取相线和零线220v
3.热继要看你电机状况,电机不咋地的话(国产旧电机),老老实实设成额定电流就好了。新电机的话按1.2倍接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还是找个电工来接吧,半个小时搞定,你也可以边看边学。。。。。。

这是安全的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

网友G:
热继电器的整定,最好用钳表测一下在调整,这样的保护效果最好!

楼主:
嗯,我也和你有一样的顾虑,所以同时买了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
通过电流表就可以知道电机的负荷了,然后再调节热继保护器

楼主:
嗯,我买的是53--85A的 ,会不会大了啊。
不过邻居说这个18.5KW电机的负载电流很大,因为是工人手摇的平台加工。

而家里的22KW的和30KW的电机都是电脑控制电流的。

楼主:
那我就放心了...

网友H:
找一个专业电工吧! 电这家伙不是闹着玩的   ,安全第一!

楼主:
主接触器的线圈电压为36V,

这样9596只能接36V了,9798接220V...没问题吧

网友I:
18.5KW的电机直接启动?
这样做不好吧!

网友J:
18.5千瓦要星三角启动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热继电器的整定,最好用钳表测一下在调整,这样的保护效果最好!
十分赞成!

楼主:
自家的变压器,没事的。

网友L:
可以把热过载的9596接36V而9798接220V 的吗?

9596是常闭,9798是常开都是干接点,他们之间没有联系。这个接是可以的。

主接触器线圈是36V的,运行指示灯就没法接线圈了,只能接一根相线。

这个没有看懂,你的运行指示灯如是36V可以并在线圈上,但是不建议这样,如因为接触器线圈在失电的瞬间有一个过电压,时间久了你的指示灯比较容易烧毁。建议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上取一个220V信号控制。

电压指示灯是不是直接任意接2根相线就成?电流表任意接电流互感器的2个极就成?

这个电压指示灯你要仔细看它的额定电压是多少,是380V直接接任意2根相线,电流表任意接电流互感器两端,只要不反向,电流互感器一端要可靠接地。

主接触器线圈如果是220V的,那可以95和97接一起吗  95到96到接触器线圈到运行指示灯    97到98到过载指示灯

这个可以的。

18.5的电机,直接启动的,热过载调成53A成吗?
热继电器是有反时限特性的,就是直接启动一般也是调整为额定电流或1.1倍左右,你买的大了,再者53A-85A热继你调整为53A,很容易在震动的情况下误动作。电机额定电流最好是在热继调整范围的中间位置。

就知道这些,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M:
还是找一个专业的电工来按吧

网友N:
找个电工接吧,安全第一。你也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O:
热继电器大了。

楼主:
谢谢你这么长文字的回复
今天我已经安装好了,只是没有接热过继。
电流确实很大,开机空载电流指针显示不到20A      工作的时候是40--100A    多数是在50-80A之间
所以我现在还是先不接的好,再观察观察看看。

网友K:
21楼辛苦了!很赞成这个说法。

网友P:
引用 网友G:
热继电器的整定,最好用钳表测一下在调整,这样的保护效果最好!
为何要这样?请赐教!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可以把热过载的9596接36V而9798接220V 的吗?

9596是常闭,9798是常开都是干接点,他们之间没有联系。这个接是可以的。

主接触器线圈是36V的,运行指示灯就没法接线圈了,只能接一根相线。

这个没有看懂,你的运行指示灯如是36V可以并在线圈上,但是不建议这样,如因为接触器线圈在失电的瞬间有一个过电压,时间久了你的指示灯比较容易烧毁。建议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上取一个220V信号控制。

电压指示灯是不是直接任意接2根相线就成?电流表任意接电流互感器的2个极就成?

这个电压指示灯你要仔细看它的额定电压是多少,是380V直接接任意2根相线,电流表任意接电流互感器两端,只要不反向,电流互感器一端要可靠接地。

主接触器线圈如果是220V的,那可以95和97接一起吗  95到96到接触器线圈到运行指示灯    97到98到过载指示灯

这个可以的。

18.5的电机,直接启动的,热过载调成53A成吗?
热继电器是有反时限特性的,就是直接启动一般也是调整为额定电流或1.1倍左右,你买的大了,再者53A-85A热继你调整为53A,很容易在震动的情况下误动作。电机额定电流最好是在热继调整范围的中间位置。

就知道这些,希望可以帮到你!!
这个什么是接触器线圈在失电的瞬间有一个过电压,时间久了你的指示灯比较容易烧毁。建议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上取一个220V信号控制。

为什么啊?不懂,请解释下,谢谢赐教!

网友P:
这个帖子很好啊!看了了解到很多知识,!

网友Q:
不要搞砸了就好啊

楼主:
主接触器接NO辅助触点,,一共2个,上面一个下面一个,而有一个必须要有常电,另外一个就必须和线圈的一端接一起,   这样的话指示灯接线圈和接辅助触点不是一回事么?

指示灯全部是控制火线的...

网友R:
那么重的负荷,电机配小了吧,连续工作肯定要烧电机的哦。

网友L:
你好!这位师傅电感在失圧的0.瞬间又电阻为了0 可能有90度的偏差电流为最大!!您感觉呢

楼主:
这里都是这么大的,呵呵,都是好电动机。

一般的都淘汰了。

楼主:
电流上100A很不是事
要换的话需要换多大的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