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7):
FX1NPLC与海为TP300文本通信不上。通信电缆采用三菱编程电缆,通信参数设置没错,机子与其它设备通信过都是正常的。昨天搞了一下午实在想不出来。各位帮忙分析分析。
除了用编程电缆还自已焊了通信线但都通信不上。
自已焊的线是这样的。   2---1    1---6    4---8    7---9   前面是PLC后面是文本的。

网友A:
呵呵;先确认电缆及通讯设置是不是对的?
一般情况下,买文本时请让代理商一起配套对应的PLC通讯电缆;

网友B:
PLC下载程序,请使用默认设置,之后,触摸屏通信参数应该设置如下:
数据位:7位
停止位:1位
校验方式:偶校验
通信物理层:RS232
就这么搞,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C下载程序,请使用默认设置,之后,触摸屏通信参数应该设置如下:
数据位:7位
停止位:1位
校验方式:偶校验
通信物理层:RS232
就这么搞,一般都没问题!
谢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C下载程序,请使用默认设置,之后,触摸屏通信参数应该设置如下:
数据位:7位
停止位:1位
校验方式:偶校验
通信物理层:RS232
就这么搞,一般都没问题!
谢谢指点!
不客气!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D:
TP300使用手册

网友E:
都是贴牌的MD204 或者304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大家的说的方法我都试过,还是不行,后来换了屏就O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大家的说的方法我都试过,还是不行,后来换了屏就OK了。
是不是开始的时候 你把人家屏的通信口给烧了啊
三菱PLC的编程口是RS422
屏的通信口一般是有RS232和RS48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