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7):
我想用信捷PLC测量转速,请各位帮帮忙 用什么方法读取,最好能大概写部分梯形图。谢谢!

网友A:
编码器接到PLC高速计数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接到PLC高速计数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确!

楼主:
外围接线倒是知道怎么接,大概方法也清楚,现在困扰的是不知道程序怎么写,因为试过几次都不正确。

网友C(2013-05-22):
我也很困扰,X1有个端口是专门用来测速的,但我想用在X0或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