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7):
变频器在20HZ左右低频运行,在面板上监测电流可以看清楚,当频率上去20HZ以上时,变频器面板监测看到的电流不停的跳变一下小一下大以至于不能看清数值,马达也开始跳动,用万用表测三相,三相电压在低频和高频中始终是平衡状态。求解

网友A:
你指的是在固定频率下还是不断变化的频率下是这个样子,主要看你的负载,这是应该用钳形电流表测电流,不应该测量电压,如果是负载造成的变化就算是正常现象

网友B:
看看高清屏,稳定显示,可以显示电流 频率转速。想看啥看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高清屏,稳定显示,可以显示电流 频率转速。想看啥看啥。
貌似大部分变频器都可以的,木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B:
你找个过产的变频器图片我看看,可以同时显示3个参数的,我这个现在检测的是电流  频率 转速。lcd+led 双屏

网友C:
微能的好像也有双屏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