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7):
今天一个客户说一台验布机烧保险,过去一看,里面只有一个变压器220V变6V 变1100V左右 ,三个线圈之类的东西 ,两个10W10K电阻并联,还有四个黑色的管,头尾相接 ,估计是整流管吧 ,两个灯泡不是一般的学名不知道,看了一下觉得应该很简单,查来查去没发现哪里问题,竟然不知道工作原理是什么 ,求教

灯座是4个脚的 线圈2下来接两个脚两个脚短接 另外两个脚一个接6V 一个接0V ,上面白的灯帽是从线圈1出来的

故障是烧保险,有两个保险 一个进线6A保险一个 1100V出来一个1A小保险
两个保险都装的话,烧6A的 ,1A的不装 ,6A的不烧灯泡微微亮

请教四个二极管是什么的管  那个灯泡是起什么作用的

是什么原理,哪位大哥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你连是什么东西都弄不清怎么检查?按什么检查?把相关的图片发上来看看吧??

网友B:
烧保险就是电流过大或者存在短路现象,你可以测量一下变压器前后电压,以及对地是否有短路的现象,再看负载,是否是容量选低造成的

网友C:
这种验布机我们厂里有很多台,估计你说的是对边控制器,如果烧保险,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D:
没说清楚!

网友E:
1100V    变压器质量不好 狠容易击穿短路的

网友F:
你上点控制图,我们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G:
我也是做染厂的

网友H:
四个管是二极管构成的整流桥

网友I:
验布机
由于本人专业负责调试维修服装设备,对于这种验布机有一定的维修经验。希望能一起探讨!

网友J:
你看看整流二级管有没有坏,还有看看有没有压敏电阻有测量是否损坏。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是什么东西都弄不清怎么检查?按什么检查?把相关的图片发上来看看吧??
下午画个控制图上传

网友K:
不知道你那怎么控制的,这机子我们也有,就两变频器加一探边控制器,很简单的一个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你那怎么控制的,这机子我们也有,就两变频器加一探边控制器,很简单的一个东东!
不是传动的问题  是灯箱 光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由于本人专业负责调试维修服装设备,对于这种验布机有一定的维修经验。希望能一起探讨!
你好 ,可以探讨一下 我本人已经修针织大圆机4,5年 ,这里验布机也很多 ,却很少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四个管是二极管构成的整流桥
不知道这种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和普通二极管不太一样,也没有正反向阻值

网友L:
看的晕乎乎的没噶明白 抱歉了

网友A:
应该是高频振荡电路!所谓二极管其实是整流硅柱(内部是由多个二极管管芯串联)!电子管应该是三极管(型号看不清)!根据线圈外观参数,振荡频率应该在几百KHZ附近!二极管检测应该用指针万用表10K档测量!重点应该检查变压器?先脱开高压负载(整流器),通电检测,如果不爆保险,证明故障在负载!否则是变压器?仅供参考!

网友E:
看 外观   电子管应该是FU-811   是高频振荡功率管。最大的 可能就是线圈1短路

网友M:
没见过这种验布机,感觉线路好乱!我厂用韩国和台湾的验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 外观   电子管应该是FU-811   是高频振荡功率管。最大的 可能就是线圈1短路
没错,电子管是FU-811 厂家也说了,最大嫌疑是线圈1 板子寄回去了 ,看看结果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见过这种验布机,感觉线路好乱!我厂用韩国和台湾的验布机!
很乱是啊 ,东西都是手工坊做的 可能出自某些老妪之手 ,一台也要一两万

网友N:
整流桥被击穿

网友O:
没毕业时所在的纺织厂里有几台,比你这个简单多了,只有两个接触器、两个电机、两个日光灯

网友P:
有点像电子管,干吗用就不知道了,我这高频包装机里面就有这种东西

网友I:
个人比较喜欢研究各种新奇的机械,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Q:
仔细检查一下变压器,可能是短路了或绝缘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仔细检查一下变压器,可能是短路了或绝缘击穿了。
变压器是好的 可能是线圈1短路

网友R:
换新的镇流灯吧

楼主:
没有相关人士讲一下原理吖 灯箱是如何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