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7):
昨天在测试一个IGBT的好坏的时候,把上面的小电路板用电烙铁拆掉再测试,可是我师父看到了说不能这么做,要把烙铁到焊锡熔化的温度后拔掉插头再焊接,不能带插头还带电焊接,我问我师父他说他也不知道,是他以前的师父给他说的。

求助各位前辈分析原因!

网友A:
感应电击穿?

网友B:
普通电烙铁带电焊接会有感应电,对精密电子元件会有损伤,所以要拔下插头切断电源,要焊精密元件有专门的防静电焊台。

网友C:
反正我是插着电烙铁拆模块和装模块,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D:
冬天了兴许放放电不错,防静电腕带,其实就是焊接前摸摸铁水龙头或者暖气片子,放静电而已。我每次都是直接用烙铁焊接模块,拆装,从来没坏过。倒是接错线坏过一会。

网友E:
外热式的容易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电烙铁带电焊接会有感应电,对精密电子元件会有损伤,所以要拔下插头切断电源,要焊精密元件有专门的防静电焊台。
哦,原来是这样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是插着电烙铁拆模块和装模块,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我知道,你说的都是一般的器件,可一个IGBT三四百,哪个老板也不愿意你这样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热式的容易漏电
不仅仅是漏电的问题,二楼说的我感觉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冬天了兴许放放电不错,防静电腕带,其实就是焊接前摸摸铁水龙头或者暖气片子,放静电而已。我每次都是直接用烙铁焊接模块,拆装,从来没坏过。倒是接错线坏过一会。
谢谢,以后我知道怎么去除身上的静电了

网友F:
理论上焊接mos管都不要带电焊接,防止损坏mos管。另外存储mos管时要把3个管脚短接。。。
实际中可以不这样要求,也没见得mos管损坏,呵呵,不提倡!

网友G:
还有这种说法,还行吧!

网友H:
呵呵 以前遇到过普通烙铁带电焊接CPU时击穿的情况 所以现在一般焊接精密原件都采用拔电源然后将烙铁头碰下导电体再焊或防静电烙铁焊接

网友I:
要做好防静电工作

网友J:
把家伙事接电就好了。焊接电源我都是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焊接mos管都不要带电焊接,防止损坏mos管。另外存储mos管时要把3个管脚短接。。。
实际中可以不这样要求,也没见得mos管损坏,呵呵,不提倡!
谢谢您的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K:
感应电击穿,可以用气烙铁

网友L:
用防静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