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7):
我们这里有一个10KV 变成4KV 的变压器,变压器是3跟进线,2根出现,请问,2根出现 这个4KV   2根都是火线吗。 还有,4KV 单根对地大概多少伏,怎么算

网友A:
坐的高人出现

网友B:
是整流变压器吧?

楼主:
就是普通的变压器。10KV 变成4KV

网友C:
10KV变4KV这种不多!
出线都所谓的“火线”
单根对地应该是/1.732吧(不能确定)。

网友D:
火线是相对于零线而言,而零线是指三相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出来那一根中性线,通常都把它直接与大地连接所以才叫零线(电位为零),你的变压器次级是单相的且两线都悬空就没有火线零线之说,对地有多少伏电压这也没法计算,你随便找几个变压器测一下就明白了,当然它是有冷端热端之分。

楼主:
楼上的说了半天,没说到点子上 遗憾 本人才疏学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火线是相对于零线而言,而零线是指三相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出来那一根中性线,通常都把它直接与大地连接所以才叫零线(电位为零),你的变压器次级是单相的且两线都悬空就没有火线零线之说,对地有多少伏电压这也没法计算,你随便找几个变压器测一下就明白了,当然它是有冷端热端之分。
恩,有道理。没有中性线接地的零电位,对地电压没法计算。学习了,刚才百度一下才知道变压器的冷端、热端

楼主(2013-01-08):
到现在问题也没解决

网友F:
关键是得看输出是什么用途 1 整流变压器 2 用作两相电源的负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说了半天,没说到点子上 遗憾 本人才疏学浅
终于明白为何体育老师会被人调侃了

楼主:
楼上的你别瞎发了,占用资源。谁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