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7):
电流互感器和电度表的比  不一样可以吗,怎么读出实际电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互感器和电度表的比  不一样可以吗,怎么读出实际电度
麻烦说清楚点。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B:
按比例进行换算,也可以
最好用一样的

楼主:
比例不一样,怎么算

网友C:
按比例,昨天测量一例,直流电流

网友D:
直接读电度表读数乘以互感器的变比就行。

网友E:
按比例来弄

网友F:
假如200/5的,你就用电表的读数x40就等于实际的用电读数

网友G:
用电表的读数x电流互感器变比就等于实际的用电读数

楼主:
结贴了 谢谢大家

网友H:
按比例算就可以了

网友I(2013-06-10):
电表度数乘以电流互感器变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