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7):
fx1n最多带多小扩展?我老板说8个。怎么我查到是2个。晕。求正确答案

网友A:
看你使用什么模块,如扩展模块可以带8个,其它模块可以参考特殊模块使用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fx1n最多带多小扩展?我老板说8个。怎么我查到是2个。晕。求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来自于Fx1N的使用手册:

网友C:
我天天卖三菱plc  也没细看这个。一般用1n的扩展的也少好像,选型一般选择的大一些,然后主要扩展ad da模块多一些。不过1n 1s价格好,所以还是有噱头的啊。

楼主:
那FX2N 4AD 4DA CCL 1JP这些连在一起。能连多小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FX2N 4AD 4DA CCL 1JP这些连在一起。能连多小个?
FX2N的扩展台数受以下三个条件制约:
1、最大扩展台数不能大于8个。
2、本机+扩展的占用点数不能大于FX2N所支持的最大点数。
3、扩展台数所占用的电源总电流不能大于FX2N的电源供应能力。

网友D:
呵呵;对于FX1N来说:
1、总数不能超过8个,
2、I/O点不能超128点
3、模块的电源要能供应上;
尤其是第三点,比如你FX1N后面直接带5个AD模块,第1、2条都没有问题,但电源是不行的;所以后面的模块就不工作的;

楼主:
版主好人。万分感谢!如果我想带5个4DA,有方法实现么?

网友D:
呵呵;FX1N-60点就麻烦了,FX1N-24 40点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不过你要加一个FX2N-32ER/48ER的扩展单元;
主机后面连三个4DA,然后连扩展单元,后面再连二个;(扩展单元是可以供电的)

网友E:
知晓了,真是卧虎藏龙的地方!

楼主(2013-04-07):
版主你好!请问fx2n能带4个4AD或4DA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