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历

楼主(2012-12-07):
今天数控操作工来叫我,说刀架在换到时候转不停---而且是在某一个刀位,而且有时候正常,有时候转不停.-,我当时想有可能发讯盘坏了,或者信号线断路了.我到现场后检查,感觉发讯盘和信号线没啥问题.这时前面那台数控车师傅过来说,可能是这个刀位刀把太长太大的原因,我一听,有点道理,一个刀位与其他刀位的长度重量不平衡,导致转的时候偏了重心,刀位感应磁钢感应不正常了---我马上叫操作工拆掉所以刀把,一试,我的神呀,果然旋转正常了,-----瞧,这就需要经验了----要不在电路上,找死你----

网友A:
所以,维修时要与操作工交流,了解有关情况;
要谢谢那位师傅啊!

网友B: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有些故障现场人员绝对比技工清楚!

网友A:
考虑了一下,还是把这个帖子设为精华;
因为该帖说出了一个道理:人与人之间的协作,非常重要。
在《高速走丝 电火花 线切割机 电气原理与维修》中,亦谈到了一个类似的例子。

另外,还说明了一个道理:电气维修中遇到的现象,有时可能并不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些故障现场人员绝对比技工清楚!
特别是那些爱琢磨爱研究的操作工,有时听了他们的建议可以事半功倍。也可以这么说:如果允许他动手的话他自己就能修好。

网友E:
其实修理时,也应要求操作手在场了解情况。

网友F:
对,正常情况下,操作工比维修工熟悉工艺
要维修首先要熟悉工艺,熟悉动作流程

网友G:
看来问也很重要啊呵呵

网友H:
经验很重要的哦!要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

网友I:
我修机床前都会问好出的什么问题,和操作工交流一下。机床每天都是他们在用,有什么问题他都知道(电路上也许不知道)有时候没想明白都是他们在旁边说问题点的时候想明白的。

网友J:
经验是很重要的,了解电气的性能及所用状况,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网友K:
经验很重要的哦!要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
三人行必有我师啊!

网友L:
非常同点楼主观点。碰到故障时我常常也是先问操作人员,了解前后情后再动手。顶一个

网友M:
我也搞维修,但是我维修的设备我都会操作加工工艺。

网友N:
所以维修以前一定要跟操作工好好交流一下

网友O:
谁家的驴谁
知道

网友P:
这就是有时侯一语惊醒 梦中人那,经验重要,有时侯换个角度看待问题,问题可能迎刃而解那

网友Q:
就是棒,很有启发

网友R:
维修也要讲“望、闻、问、切”这就是问的功夫。一定要把该问的问清楚。

楼主:
谢朋友们的关注,希望能分享你们的经验!

网友S:
是啊,我们厂的设备我都会操作,所以维修起来得心应手。呵呵,可惜我在外厂兼职的设备我就不会操作,维修起来一定要操作工在场的,呵呵,主要是干兼职的没有时间去研究。

网友T:
维修前,有必要详问操作工的,这样对自己维修有很大帮助,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网友U(2014-01-02):
瞧,这就需要经验了----要不在电路上,找死你----
经验之谈

网友V:
多多交流便于维修啊

网友W:
不管维修什么故障,最先和操作工交流往往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千万别忽视这些细节

网友X:
修理机器如医生给病人看病!望,闻,问,切.古人教的经验永远都不过时!

网友Y:
知道了,我也是数控维修的,太感谢你的经验分享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些故障现场人员绝对比技工清楚!
特别是那些爱琢磨爱研究的操作工,有时听了他们的建议可以事半功倍。也可以这么说:如果允许他动手的话他自己就能修好。
最怕遇到那些一问三不知的,反正就是动不了,其它的不懂

网友AA:
经验之谈啊   感谢分享

网友AB:
学习了 多多交流

网友AC:
我也是数控维修的,感觉楼主的问题并没有真正的解决,刀具又长又重很正常,不能因为刀具大、长而不使用,问题的根源并没有找到,应该检查传感器的灵敏度是否正常及安装位置等方面的情况。

网友AD(2014-05-11):
我也是这样的,到现场后先和操作工接触了解具体的情况,听了他们的意见后再做判断
楼主说的很好

网友AE(2014-09-14):
说得太好了,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