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7):
电动机在运行过程中的故障可以通过专门的检测设备来进行检查,但更及时的故障诊断方法还是通过人工的看、听、闻、摸等直观感受来进行判断。电工互动论坛www.electricbbs.net

  一、电动机的看

  1、电动机的定子绕组如果出现短路一般会伴随有冒烟的情况出现。

  2、电动机的过载运行会导致转速下降。

  3、电动机的维修网如果出现异常运转或停止,会因打火出现火花,同时保险丝还可能发生熔断或部件被卡住。

  4、电动机的传动装置受阻、电动机的固定不稳、电动机的底脚螺栓松动等问题,都会造成电动机在运转过程中剧烈的震动。

  5、电动机的内接触点和连接处如果颜色异常或有火烧或烟熏过的痕迹,那么可能出现的问题是电动机局部过热、电动机导体接触不良、电动机绕组烧毁。

  二、电动机的听

  1、电动机的定子与转子间气隙不均匀、三相电流不平衡及铁芯松动会造成电动机发出高低变化的电磁噪声。

  2、电动机的轴承如果出现异常声音则可能有几种情况,分别是轴承缺乏润滑的吱吱生、滚动珠润滑脂干涸的唧哩声和轴承滚珠损坏的喀喀声或嘎吱声。

  3、电动机的传动机构和被传动机构也会出现声音异常,如果是均匀的啪啪声则意味着皮带接头有凸起,如果是均匀的咚咚声则代表了联轴器或皮带轮与轴间松动以及键或键槽磨损,如果是不均匀的碰撞声则可能是风扇的叶片和外罩发生了碰撞。

  三、电动机的闻

  电动机部分异常情况也会导致气味上的散发,例如电动机内部温度过高时,可能导致油漆味道的挥发,如果绝缘层维修网发生异常,也可能会出现物品焦糊的味道。

  四、电动机的摸

  电动机的摸主要是指对电动机温度的判断,在以下一些故障发生时,即会引起电动机过热,包括通风不良、电动机过载、电动机短路、三相电流不平衡、电动机的启动或制动过于频繁及电动机的轴承温度异常。电工互动论坛

网友A:
看了也学习到了

网友B:
开卷有益!

网友C:
总结的很全面

网友D:
电动机的定子绕组如果出现短路一般会伴随有冒烟的情况出现。
但是冒烟了并不一定是绕组烧了

网友E:
总结一下就四个字:看、听、闻、摸。

网友F:
楼主的诊断方法很全方位了,谢谢分享,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