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车电机问题

楼主(2012-12-07):
车间一天车检修发现限位不起作用,经查限位器正常,用摇表检查电机对地绝缘为零。问题是当限位器起作用时,三相电两相已经断开
只有一相经电机对地形成回路,为什么电机还能提升?求解。

网友A:
天车 起升上的限位切断的是起升 接触器线圈的电。电机缺1相电就不能动了。 建议再好好检查下

网友B:
断火限位器检查,正常断开后只可以下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断火限位器检查,正常断开后只可以下降的
————————————————————————————
对,正常情况下,吊钩到上限位后,限位开关动作,结时吊钩只能下降,不可以上升,前提是你的接线是完全正确!到下限位情况完全相反

网友D:
”用摇表检查电机对地绝缘为零“要将外部线路脱开摇

网友E:
楼主请说明白一些,在下对天车有所了解

网友F:
电机缺相,不可能还继续运行的。这有悖原理。还是再去检查,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不要下挑战原理的结论呦。

网友G:
这个应该是断火限位器的接线问题,你可能把上升的接成下降的了

网友H:
楼主你确定你的测量工作做到位了???????,

楼主:
就是空载升降过程中限位器已经分离但电机依然上升,限位没有问题,此时只有一相电通过限位,电机,和地形成回路,按常规一相不能够驱动电机,但电机却是在转动,线路没有问题,手离按键电机即停。

网友I:
再查查限位线路,怀疑线路有老化 。

楼主:
线路没问题换电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