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7):
台达PLC编辑器ISPsoftv2.01安装后界面显示乱码,各种操作命令是繁体字。这是怎么回事,应该如何解决?(好像是听说没有字库的原因,如果是要如何解决)

网友A:
我们只用过西门子没用过台达

网友B:
可以试一下,选择语言为简体字;
在ISPSoft 1.03中看到,位置在【工具(T)】-【语系】(倒数第二项)。

楼主:
。。。。
那有没有出现过上面所述的问题呢?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出现过上面所述的问题呢?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呢?
乱码是因为该软件默认的界面语言为繁体中文,在简体中文系统上就是乱码,正如2楼所述,将界面语言改为简体中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