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辑器安装

楼主(2012-12-07):
PLC编辑器安装后,打开界面显示离线状态,未定义通信通道。这是怎么回事?要如何解决?
求解,谢谢~

网友A:
根据楼主的另一个帖子,应当安装的是ISPSoft 2.01;其有关操作,可以参见它的使用手册。

刚刚特意安装了一下ISPSoft 2.01,有楼主所述现象,应当是还要安装COMMGR “通訊整合管理軟體”,未试。

网友B:
没有用过该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