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2变频趋维修经过

楼主(2012-12-07):
今天设备上坏了一台N2的2.2KW变频器,故障显示为面板无显示:
   接手后,查快熔木有问题,初步量了一下,模块木有发现有问题,去掉主板,插上DC24V小直流风扇(该变频器有风扇接口,但木有装风扇。快熔去掉,串两220V40W灯泡在原快熔处。
   上电试机,风扇能转,但感觉比额定转速要快,量DC24V电压竟然有32V之多。(此时估计主板应该玩完。)
看此情景应该是TL431损坏,(以前也发现此问题,换TL431后电压正常)换TL431,电压并木有正常,查吧,今天不可能这么顺利了,安下心来查,量电压24的升到32,+/-15的升到18,看5伏的能升到多少,拿笔一量,我乐了,4.96伏,你不是耍我吗?你正常,别的全部都升了,是不是2012来了其它的都想跑。
   我想,其它都不正常,就你正常,应该就是你不正常,在那冒充正常。就那三核桃两枣的几个元件通扫了几遍,查了半天,楞是木有查出什么问题,难到见鬼了!
   看来得用老办法吧,元件替换,换到10V220UF*2电容时,全部电压都正常了,怎么会这样,那两个电容用电容表量过的,木有发现问题呀,可能…………
   电源好了,另外拿块主板可以试机了,上电,自检通过,一切正常,起动变频器给定5Hz,量变频器输出,木有反映,看来驱动也有问题,查A3150  2.3脚有0.75V,六路全有,估计全坏了,全部用A3120替换后启动,量输出OK。(中间有点小插曲:换得六个全新光藕里面尽然有一个是坏的。)
   本来此变频应该装机备用的,一时起了好奇心,心想看看原来的主板会不会有问题,装上原来的主板,上电-——正常——启动——正常——拖3KW电机试机,所有的一切正常,哈哈。

网友A:
恭喜楼主用代换法取得成功,我经常是没有电容可代换啊,比如拆下来用电容表一测量,哦,容量正常立马就装上去了。应该也换换看啊。我先在遇到个923光耦输出的波形是正选波,但是上面有毛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没件代换暂时。

楼主:
怎么这么好的贴子还没有水贴受欢迎,本来打算多写几篇的,看来还是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这么好的贴子还没有水贴受欢迎,本来打算多写几篇的,看来还是算了!
好贴,但估计把变频器玩到这个深度的人不多,况且有这么多品牌,基本上把常用品牌的变频器应用搞熟练就算不错了。

网友C:
这确实是好贴,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这么好的贴子还没有水贴受欢迎,本来打算多写几篇的,看来还是算了!
好贴,但估计把变频器玩到这个深度的人不多,况且有这么多品牌,基本上把常用品牌的变频器应用搞熟练就算不错了。
对变频器来说:我是不敢玩它,只有它玩我的份了!

网友D:
多多写几个案例 我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用代换法取得成功,我经常是没有电容可代换啊,比如拆下来用电容表一测量,哦,容量正常立马就装上去了。应该也换换看啊。我先在遇到个923光耦输出的波形是正选波,但是上面有毛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没件代换暂时。
不知道你修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PC923一般和PC929配和使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这么好的贴子还没有水贴受欢迎,本来打算多写几篇的,看来还是算了!
论坛里是看的人多,回复的人少!
这确实是好贴,我顶了

网友F:
驱动电源滤波电容建议维修时全部更换

网友A:
海利普的3.7kw的

网友G:
嗯  好贴  可惜我来得比较晚咯

网友H:
怎一个好字了得

网友I:
问问3120和3150可以替换吗

网友J:
大力支持哈,值得学习!

网友K:
能不能把你修驱动电路的那部分说的详细一点,和大家分享分享,我认为这也就是小功率的机器拿来这样搞,如果是稍微大一点的机器,也要用元件替换的办法,可能就有些不灵了,哈哈

网友L:
顶起来!期待楼主新的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问3120和3150可以替换吗

参书一样的!
A3120完全可以替换A3150.反之则不可,3120可以驱动2A,而3150则只有0.5A

网友M(2013-01-06):
好,这确实是好贴,顶顶

网友N(2013-02-05):
那几个电容一定是5V滤波的。

网友O:
其它都不正常,就你正常,应该就是你不正常,     是那么个理。

网友P:
楼主写的很好,我修英威腾CHF100的变频也遇过相同的问题,也是用替换零件的方法修好的。

网友Q(2013-04-22):
有实图就好了

网友R(2014-01-27):
电路板上的电解电容器寿命是最短的,应根据故障情况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