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7):
对于电工口诀,根据导线面积来算电流的口诀中,有句话是:十下五,百上三。对这句话的理解,我今天看到了另外的一个版本:“需要通过10A以下电流时,每平方毫米可通过5A电流;需要通过100A以上电流时,每平方毫米可通过3A电流”,请问是这样理解吗?
难道不是理解成:十个平方以下的导线每平方可以承载5个安培,而100个平方以上的导线每个平方可以容纳三安培的么???

网友A:
应该是十下五,百上二吧
十个以下的  每方5个电流   百以上的   每个2个电流
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七零九五两倍半,温度八九折
首先说明一点,这个口诀是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为准。
"十下5"是指截面从10以下,截流量都是截面数的五倍,
如2.5的线其允许电流估算为5A*2.5=12.5A;
“百上2”是指截面100以上,载流量都是截面数的二倍,
如150的线其允许电流估算为2A*150=300A;
“二五、三五,4、3界”
是指截面25与35是四倍与三倍的分界处,
25属四倍的范围,但靠近向三倍变化的一侧,它按口诀是四倍,即4A*25=100A,
但实际不到四倍(按手册为97A),而35则相反,按口诀是三倍,即3A*35=105A,实际则是117 A。
不过这对使用的影响并不大。
当然,若能“胸中有数”,在选择导线截面时,25的不让它满到100A,35的则可以略为超过105A;
"七零、九五、两倍半"
是指截面在70与95之间的载流量都是截面数的2.5倍,
如2.5A*70=175A。
“穿管、温度、八、九、折”是指若是穿管敷设(包括槽板等敷设,即导线加有保护套层,不明露的),按上面计算出电流后,再打八折(乘0.8)。
若环境温度超过25℃,应按计算后再打九折(乘0.9)。
关于环境温度,按规定是指夏天最热月的平均最高温度。
实际上,温度是变动的,一般情况下,它影响导体载注并不很大。因此,只对某些高温车间或较热地区超过25℃较多时,才考虑打折扣。 还有一种情况是两种条件都改变(穿管又温度较高),则按上面计算出电流后打八折,再打九折。或者简单地一次打七折计算(即0.8×0.9=0.72,约为0.7)。这也可以产是“穿管、温度,八、九折”的意思。
例如(铝芯绝缘线): 10平方毫米的, 穿管(八折), 40安(10×5×0.8=40)。 高温(九折), 45安(10×5×0.9=45)。 穿管又高温(七折), 35安(10×5×0.7=35)。 95平方毫米的, 穿管(八折), 190安(95×2.5×0.8=190)。 高温(九折), 214安(95×2.5×0.9=213.8)。 穿管又高温(七折), 166安(95×2.5×0.7=166.3)。
“铜线升级算;裸线加一倍”“铜线升级算”,
即将铜导线的截面按截面排列顺序提升一级,再按相应的铝线条件计算。
[例1] 35平方毫米祼铜线25℃。升级为50平方毫米,再按50平方毫米祼铝线,25℃计算为225安(50×3×1.5)。 [例2] 16平方毫米铜绝缘线25℃。按25平方毫米铝绝缘的相同条件,计算为100安(25×4)。
[例3] 95平方毫米铜绝缘线25℃。按120平方毫米铝绝缘的相同条件,计算为192安(120×2×0.8)。
“祼线加一半”,即按上面计算电流后再加一半(乘1.5)。这是指同样截面的铝芯绝缘线与祼铝线比较,载流量可加大一半。
[例1] 16平方毫米祼铝线, 96安(16×4×1.5=96)。 高温, 86安(16×4×1.5×0.9=86.4)。
[例2] 35平方毫米祼铝线, 150安(35×3×1.5=157.5)。 [例3] 120平方毫米祼铝线, 360安(120×2×1.5=360)。

网友B:
呵呵,1楼作了详细的解释,非常好!
我之前未注意过该口诀。

楼主亦可据此,看看“另外的一个版本”理解是否适当。

网友C:
口诀倒挺好,有没有专业人士此类表格呀,查起来更方便!

网友D:
非常感谢。讲的好

网友E:
我一般都不用这个口诀,就是按照所用导线的载流量来选择。10A以下2.5;20A以下4;30A以下6;50A以下10;100A以下16;。。。。。

网友F:
一楼详解!

网友G:
过来学习的 楼上几位讲的很详细啊

自动锁螺丝机http://c ……a.com

————————
2012 12 08 qlin注:
来学习,非常欢迎;为避免影响学习,我将上面的链接去掉了

网友H:
一楼说的挺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十下五,百上二吧
十个以下的  每方5个电流   百以上的   每个2个电流
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七零九五两倍半,温度八九折
首先说明一点,这个口诀是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为准。
"十下5"是指截面从10以下,截流量都是截面数的五倍,
如2.5的线其允许电流估算为5A*2.5=12.5A;
“百上2”是指截面100以上,载流量都是截面数的二倍,
如150的线其允许电流估算为2A*150=300A;
“二五、三五,4、3界”
是指截面25与35是四倍与三倍的分界处,
25属四倍的范围,但靠近向三倍变化的一侧,它按口诀是四倍,即4A*25=100A,
但实际不到四倍(按手册为97A),而35则相反,按口诀是三倍,即3A*35=105A,实际则是117 A。
不过这对使用的影响并不大。
当然,若能“胸中有数”,在选择导线截面时,25的不让它满到100A,35的则可以略为超过105A;
"七零、九五、两倍半"
是指截面在70与95之间的载流量都是截面数的2.5倍,
如2.5A*70=175A。
“穿管、温度、八、九、折”是指若是穿管敷设(包括槽板等敷设,即导线加有保护套层,不明露的),按上面计算出电流后,再打八折(乘0.8)。
若环境温度超过25℃,应按计算后再打九折(乘0.9)。
关于环境温度,按规定是指夏天最热月的平均最高温度。
实际上,温度是变动的,一般情况下,它影响导体载注并不很大。因此,只对某些高温车间或较热地区超过25℃较多时,才考虑打折扣。 还有一种情况是两种条件都改变(穿管又温度较高),则按上面计算出电流后打八折,再打九折。或者简单地一次打七折计算(即0.8×0.9=0.72,约为0.7)。这也可以产是“穿管、温度,八、九折”的意思。
例如(铝芯绝缘线): 10平方毫米的, 穿管(八折), 40安(10×5×0.8=40)。 高温(九折), 45安(10×5×0.9=45)。 穿管又高温(七折), 35安(10×5×0.7=35)。 95平方毫米的, 穿管(八折), 190安(95×2.5×0.8=190)。 高温(九折), 214安(95×2.5×0.9=213.8)。 穿管又高温(七折), 166安(95×2.5×0.7=166.3)。
“铜线升级算;裸线加一倍”“铜线升级算”,
即将铜导线的截面按截面排列顺序提升一级,再按相应的铝线条件计算。
[例1] 35平方毫米祼铜线25℃。升级为50平方毫米,再按50平方毫米祼铝线,25℃计算为225安(50×3×1.5)。 [例2] 16平方毫米铜绝缘线25℃。按25平方毫米铝绝缘的相同条件,计算为100安(25×4)。
[例3] 95平方毫米铜绝缘线25℃。按120平方毫米铝绝缘的相同条件,计算为192安(120×2×0.8)。
“祼线加一半”,即按上面计算电流后再加一半(乘1.5)。这是指同样截面的铝芯绝缘线与祼铝线比较,载流量可加大一半。
[例1] 16平方毫米祼铝线, 96安(16×4×1.5=96)。 高温, 86安(16×4×1.5×0.9=86.4)。
[例2] 35平方毫米祼铝线, 150安(35×3×1.5=157.5)。 [例3] 120平方毫米祼铝线, 360安(120×2×1.5=360)。
您这口诀计算的的电流,您试过吗?发热吗?

网友J:
1楼正解,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