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 PLC 控制两个步进电机 出问题了

楼主(2012-12-07):
最近改造一个设备 需要两个步进电机 分别控制 横向、纵向,两个丝杠,横向丝杠间歇转动,纵向丝杠在横向丝杠停止时转动 直到碰到接近开关,纵向丝杠,反转至设定位置,横向丝杠继续转动,一直这样循环,直到横向丝杠 碰到接近开关,横向丝杠反转至设定位置,然后停止。 程序再附件,高手帮忙分析下。我程序写入后,给电,触摸屏手动、自动控制都不能让电机启动,步进电机驱动器脉冲信号指示灯也不亮。我觉得应该是程序问题,但是本人技术浅薄,恳求高手分析程序,指正错误,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FX1S只能控制一个马达正反转,控制两个马达的话只能朝一个方向,不能两个马达都实现正反转

网友B:
FX1S只能控制一个马达正反转,控制两个马达的话只能朝一个方向,不能两个马达都实现正反转
这是什么理论?
正反转控制方向信号就行了

网友C:
呵呵;步进设成脉冲+方向模式就可以带二个;
如果是+脉冲/-脉冲模式,只能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