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8):
LD     x0
LD     m3
AND   t300
ORB
OUT   m0

网友A:
这个直接在编辑软件里就转换过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LD     x0
LD     m3
AND   t300
ORB
OUT   m0
图来了……

网友C:
如果是GX Developer的编程软件,按  Alt+F1  就可以了

网友D:
是否如下图所示?

网友E:
估计,该段程序是为了理解ORB指令;不然,其逻辑不必要使用ORB指令。
亦或者,是为了说明梯形图中,接点位置不一样,有可能所用指令不一样。

网友F:
高手,赞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是否如下图所示?
实际编程中,很少有人这么写的,应写成如下样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是否如下图所示?
实际编程中,很少有人这么写的,应写成如下样子:
这样写的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