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8):
各位老师,我的SPF-160K的变频器启动正常频率升到1HZ报oca加速过电流,主板换了,恢复了出厂值,检查了IGBT,换了霍尔元件均不行,请各位老师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调整一下参数转距提升试试

网友B:
延长加速时间试一下。

网友C:
检查一下电机吧

楼主:
没带电机,

网友D(2024-05-30):
回复 楼主:
最后怎么解决的?我遇到一个启动就报加速过电流,空载没带电机。电流传感器和驱动都查了没有发现问题。现在怀疑是CPU板,向大家取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