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8):
现在有一台三菱FR-F540-5.5k的变频器,运行时偶尔报E.THT过载,看故障出现时的运行频率都为0.5HZ,电流为18A左右,请问高手该如何解决!如果哪位人兄有三菱变频器的电路的话,请发给小弟看看,学习学习!邮箱:longfourx@126.com。谢谢!!

网友A:
网上三菱变频器的说明书很容易下载啊,E700和A700在百度文库里面都能下载到!

网友B:
曾经被带去处理个三菱的E740,也是跳过载。
测量电流正常,和钳表差别不大,电机空载电流完全不足以跳过载。
联系设备厂家要来参数表,恢复出厂后重设
如今半年没再来电联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曾经被带去处理个三菱的E740,也是跳过载。
测量电流正常,和钳表差别不大,电机空载电流完全不足以跳过载。
联系设备厂家要来参数表,恢复出厂后重设
如今半年没再来电联系
有时恢复出厂值确实很管用

网友D:
改变控制方式试验一下。

网友E:
先恢复下出厂设置看下,有没有用

网友F(2013-01-20):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一台三菱FR-F540-5.5k的变频器,运行时偶尔报E.THT过载,看故障出现时的运行频率都为0.5HZ,电流为18A左右,请问高手该如何解决!如果哪位人兄有三菱变频器的电路的话,请发给小弟看看,学习学习!邮箱:longfourx@126.com。谢谢!!
除了参数外,可以查看UVW的三相检测反馈电阻,一把都是1210的贴片224,回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