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8):
我厂有两台空压机,风冷式,电机为75KW,星三角启动,由于天气冷的原因,星三角启动后,开始加载时,温度瞬间上升到,125度,设定温度为110度,这样,早上老是高温报警停机,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厂家说,在星三角启动时,按停机键,停一次机,再启动。按这种方法,也行。我想问有没有好的方法处理此问题,是不是油汽桶,油太凉了,我想把汽油桶做一下保温,又担心,运行时,影响散热效果,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此问题

网友A:
夏季启动温度上升到多少?含油压缩机?油如何冷却?加卸载怎么控制?........

楼主:
夏季启动没有,那么高的温度,最高90度,油通入空压机转子内部,风扇冷却油路

网友B:
125°是什么温度??
油温不可能这么高哦!
如果是油温的话先看看油位还有就是油是不是变质了。

楼主:
125度,空压机实际显示的温度,110度是设定温度,油位在正常范围内,我们是两台新的空压机,没有用多长时间,500小时,有厂家来进行第一次保养,这种情况,问厂家,他们说,开机时,开动机器十几秒后,再按停止键,然后再开,这样也不好吧,我想问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C:
气温低,油太凉。

网友D:
气温低油的粘度发生变化,可以开机前加太阳灯烘烤一下试试

网友E:
做个电加热啊,在空压机停机时利用主接触器的常闭触点做个电加热啊,再在线路上加温控开关啊,油温就自己看情况定了

网友F:
什么都看看,长长见识,混点积分。

楼主:
我想把油气筒做一下保温,可是有人说,空压机运行时影响散热,我感觉弄个电热毯,包一下,更好,只是,运行的时候,要拿掉,呵呵,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G:
我觉得7楼说的有道理冬天机油会变稠

网友H:
是不是油量不够,刚开机油没有到缸头,所以缸头的温度会很快上升!

网友H:
你试一下,开机的时候不要加载,晚一分钟加载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I:
油太凉了想办法加热一下就行了

楼主:
时间能调吗?对机器有什么影响

网友J:
感觉是冷却液的问题,可以适当的在循环油路中增加个低温加热的机构!

网友K:
你的空压机是什么形式的呀?活赛,螺杆,还是其它的?

进入冬天后,空压机的润滑油要更换为合适你们当地气温的油!也就是说冬天用的油粘度要低些的!

网友L:
螺杆式空压机吗
楼上说得对,要换油

网友M:
天气冷的,油稠,我们都是在空压机房生个炉子,人也暖和,机器也暖和。

网友N:
检测的是哪的温度?不是风冷的吗,跟油有什么关系?

网友O:
检测的是哪的温度?不是风冷的吗,跟油有什么关系?同问

网友P:
环境温度多少?

网友Q:
换油试试 ,

网友R:
建议检查油的品质,油的液位,还有就是油滤芯,油分……和电机启动没有联系,那个温度是指油温

网友S:
没看到一个专门搞过空压机的人, 你还是到空压机网站上去问吧,油冷?应该不是这原因,我做过2个月空压机保养

网友T:
前几天看过说明书,可以安加热器的。

楼主:
有位老师傅说调时间,我查了一下空压机的时间设置:主机延时0028秒;风机延时0006秒:星三角延时0018秒,加载延时0010秒;空载延时0600秒。启动延时0030秒,停机延时0030秒;不知道调那个时间,感觉问题是天冷油稠,现在采用的办法是开机关机,这样来回两三次,才正常启动

网友U:
跟我公司一样,我们对散热器作了拆卸清洗就好了

网友V:
我这里以前有过这样的情况,不过后来检查出是传感器坏了,换了之后就好了!

网友W:
引用 楼主:
我厂有两台空压机,风冷式,电机为75KW,星三角启动,由于天气冷的原因,星三角启动后,开始加载时,温度瞬间上升到,125度,设定温度为110度,这样,早上老是高温报警停机,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厂家说,在星三角启动时,按停机键,停一次机,再启动。按这种方法,也行。我想问有没有好的方法处理此问题,是不是油汽桶,油太凉了,我想把汽油桶做一下保温,又担心,运行时,影响散热效果,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此问题
油太凉了?可能1'电控系统有干绕.2'传感有问题.3油路可能有阻塞。

网友X:
油太凉了,润滑不会导致的。必须要加热才行,这种空压机适合南方石油,没有油加热装置。

楼主:
散热器,都吹过好几遍了,我现在两台都是这种情况,不可能是其他元件坏了吧?我想还是调时间的问题

网友Y(2014-07-05):
学习一下,以上好多专业人员的解答总有一个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