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级的问题请知情的大神赐教

楼主(2012-12-08):
如图,欧姆龙PLC cp1h 的程序,能找的资料实在太少,不知道红在哪里,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子程序调用写错了,SBN下是子程序号,不应该带“#”的,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LZ,子程序试下SBN和RET单独占一条,EI前面不能用执行条件。

网友B:
自我结贴还是马甲切换失败?

网友C:
估计是马甲切换失败了!

楼主:
弱弱地问一句,换马甲可以刷Q币不?

楼主:
cvlsam:
这位爷,闻说你是论坛里的高手,请教下欧姆龙的高速计数器除了设置下图还有什么没?
另外像高速计数器的pv值比较产生的中断要设置什么不?若有什么资料可以得到答案,请指点其文件名让我自查。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cvlsam:
这位爷,闻说你是论坛里的高手,请教下欧姆龙的高速计数器除了设置下图还有什么没?
另外像高速计数器的pv值比较产生的中断要设置什么不?若有什么资料可以得到答案,请指点其文件名让我自查。谢谢。
楼主的选项从哪打开的?我没找到~!

网友E:
请教下欧姆龙的高速计数器除了设置下图还有什么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