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8):
冲床输送带。
下料后凌乱
人工码垛后效果
产品是0.5MM厚的钢板,长度尺寸有50MM---500MM的不同尺寸.宽度在50MM----200MM.现在想做成产品自动码堆装置.不知从哪方面入手.哪位师傅能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在堆垛钢板的地方安两块快装式的立板限位,立板在与输送带平面相当高度的位置呈开口状,钢板从输送带下来后就自然堆码整齐了。

楼主:
取产品的时候可能有点麻烦。前后码垛还是没有解决到。希望能有机电控制或气缸控制的实物参考下。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啊!
在堆料处设置相关限位嘛

楼主:
现在有两个人操作,一个码产品,一个打包装。公司打算减少一个人。如何让产品出来后整齐,又不会影响到落料。现在有一个想法,也不知可行不。我一会画出草图,大家帮我研究下。

网友C:
做一台全自动收料机。这种料做起来比较简单。
输送带输送,然后进入料仓,料仓口做成倒八字口,这样有利于材料进入。每次进入一片,收料仓仅二边是转动的滚针,滚针并且要求能收回。当材料进入滚针的料槽后,料槽滚针输送材料到底部,底部感应有有料进入,这进滚针收缩回去,材料掉入收料仓,收料仓随着每片材料的落入,自动下沉,当达到设定的数量时,材料落入平行输送带,输送带是另一个料仓,每次向前面运行一个堆码位置。这个后面,可以由人工包装,也可以做一台自动包装机。
这个机器说起来比较难理解,机构上也有点点复杂,但好用。须要好多个气缸和传感器,以及最少二台步进电机完成。
堆码效果比人工好,数量准确。

网友D:
做一个模型槽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台全自动收料机。这种料做起来比较简单。
输送带输送,然后进入料仓,料仓口做成倒八字口,这样有利于材料进入。每次进入一片,收料仓仅二边是转动的滚针,滚针并且要求能收回。当材料进入滚针的料槽后,料槽滚针输送材料到底部,底部感应有有料进入,这进滚针收缩回去,材料掉入收料仓,收料仓随着每片材料的落入,自动下沉,当达到设定的数量时,材料落入平行输送带,输送带是另一个料仓,每次向前面运行一个堆码位置。这个后面,可以由人工包装,也可以做一台自动包装机。
这个机器说起来比较难理解,机构上也有点点复杂,但好用。须要好多个气缸和传感器,以及最少二台步进电机完成。
堆码效果比人工好,数量准确。
茅塞顿开!谢谢!

网友E:
这个很简单啊,除落料的三个面可以定直角的两个面,然后一个面用气缸做动态推料,没下一片推一次把他推放整齐!要做这样的控制很简单,不过用气缸需要有气源才行!

网友F:
楼主是生产电抗器的吗?

网友G:
先动手,在完善。很多东西,看起来复杂,动起手就变简单了

网友H(2013-03-17):
在堆垛钢板的地方安两块快装式的立板限位,这样的工位弄两个,一个满了移一边去包装,另一个接料,自动化程度更高了

网友F:
都不用那么复杂,有现成的产品!

这个是硅钢片,导磁的,加长一下传送带,在传送带上设一充磁回路,到达指定位置,反向充磁,这种东西号称精度很高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