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报警

楼主(2012-12-08):
我这里有一个起重设备,变频器控制,核定5T ,我们经常吊2T 的东西,使用正常,昨天吊4T 的东西(上升),变频器频繁报警,显示负载不跟随,变频器是施耐德71的,闭环控制,带编码器。请问我们该如何处理,难道真的是负载太重了吗》

网友A:
话说到现在还没用过施耐德的变频器,见识太少,留名看高人答复。

网友B:
没有使用过施耐德的变频器,但看这样的报警应该不是过载,你看看说明书有没有这样的报警解释,结合参数看看是否设置合理!

楼主: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咋就没人知道滴

网友C:
应该是机械部分的故障。转的时候看一下编码器

网友D:
俺用滴都是ATV12,不是过载,问题应该在编码器

网友E:
如果核定的是5T,那吊4T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你平时都是2T,有可能是参数设置方面有问题,可以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F:
这个要查编码器,但愿对楼主有所帮助表情,参数还是要确认下

楼主:
各位想一下,如果是编码器问题,那为啥吊2T  的没有问题呢》

网友G:
看看说明是怎么说的

楼主:
我要是有说明 能问您吗

网友H:
应该是制动器打开时间引起,打开过早吊钩下滑引起。应该检查制动器打开控制参数。

楼主:
我们这里是有正反转信号后,经过延时,抱闸才动作。

网友I:
总可以观察下负载情况吧,吊4T从地面开始起吊,不存在反转,溜钩等,监控变频器参数,在负载离地瞬间的负载率,非参数问题的话就是变频器达到极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