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8):
问一下什么情况下EM235模拟扩展单元不需要外接电源?

网友A:
什么情况下EM235模拟扩展单元dou需要外接电源

网友B:
不会让老师傅回答吧

网友C:
答案:在不需要EM235工作的情况下不需要接DC24V电源;

楼主:
  那位老师能传个完整的接线图么 一个0-5V的 传感器接EM235模块。谢谢了!

网友C:
0~5V接任一输入就行了,DIP设成1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