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8):
麻烦各位能给个实例 交流 学习下  谢谢!!!

楼主:
感谢楼上的例子!  但是这个只是寄存器的显示  我要的是 怎样设定 定时器的时间

网友A:
如果是显示,设定不勾选就行了

网友B:
定时器后面设为D**;
在文本上设对应的寄存器;

网友C(2013-04-20):
请教一下
在plc程序里是T0 D100  在op320-A的寄存器里写什么 如硫化时间  0000.0秒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