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8):
伦茨上三相380V电,伦茨表面有2个指示灯,一个红灯一个绿灯,但是2个灯都没有亮,面板上显示1n1L
按操作面板的按钮不能进入,并且仍然是这样的显示。
面板有电了,指示灯红的绿的没有一个会亮,于是我把开关电源整流出来的电容滤波电压测了下,和好的伦茨对比,电压也都相近,不知道这2灯怎么都不会亮,灯测下是好的,红绿灯的亮灭是由CPU发出命令控制的还是说开关电源提供的,有哪位师傅碰到过伦茨,面板也是这样显示的,说明书上没这个故障代码,本文有说明书,你们也可以下载起来,找了好久,呵呵

网友A:
伦茨的两个RGLED是表示变频器当前的状态的,我也修了一台这样的,但是我的是没有面板的。两个灯都没有点亮说明电源电压低,红灯闪的很频繁说明欠电压,绿灯常亮表示变频吕使能可以运行,绿灯闪的话表示变频器禁止。

网友A:
两个灯都是CPU直接控制的,不关开关电源的事,你查看一下我的论坛里的图,好像小信号+驱动那张里面有这两个灯的信号出处,你参考一下吧,希望能帮到你,我修的这台机器没有面板。明天准备发给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