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8):
大功率变频器在输人侧变压器所采用的是多相移位技术,输出侧采纳多电平允弦PWM技艺,谐波较低,正在无输入滤波器的状况下,就可使THD小于百分之一,其单元并联的单位选择输入电压的等级,因此它可以适用于任何普通的低压电念头。

   固然采纳这种构造会使机件的单位增添,但因为驱动功率降落,电门频次较低且无须采纳均压电路,系统的频率仍可达百分之九十七,功率因数可以达到零点九五之上。但是它的缺点也就是它只能单象限运行,没有能停止旁路切换,没有能实现无熔断器设想,机件的单位多,容积大,牢靠性差。况且变压器必须和变频器集成正在一起,使电气室的时间和散热变化www.bjwnxs.com

网友A:
爱德利大功率变频器可以适用于任何普通的低压电器

网友B:
信息不错,收藏一下的说!

网友C(2013-04-17):
没有见过,能画个原理图吗/

网友D:
大功率的变频器,解决电网不受污染是必须的,否则就会被制裁的。另外,大功率变频传动,电机轴电流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是要解决的,否则电机的寿命会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