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控制伺服

楼主(2012-12-08):
QD75控制伺服时是否有指令控制伺服延时动作
就是在接到指令后延时延时一下再动作
我查找资料是不是这个指令【to h2 k30133 k2k1]

网友A:
这个后面说是通讯的

网友B:
控制伺服延时动作,这个应没有专一的指令,但是楼主可以看QD75的M代码的功能,
有M代码和定时器可以实现楼主所说的功能,并且实现起来很容易,编程也很方便。

楼主:
M代码
M代码不是监控滴吗?
具体该怎么写呢,请指教啊,谢谢啊!

网友C:
启动伺服时写好延时,延时时间到再启动;
连续定位控制时设置dwell停顿时间。

网友B(2013-01-07):
M代码是可以参与控制的,首先要开M代码,然后,再读出M代码的值,参与程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