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8):
单位有台设备 用的是西门子的运动控制器 型号是S120的 由于在室外 经常送不上电 每次都是强行复位后才能上电 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运动控制器 不是很懂 问下高手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说得不够详细,能说清楚点吗?

楼主:
单位的设备在外面 设备制作方说明书上写着 最低工作温度是-10° 我是北京的 上午室外温度就-5° 电机模块就上不上电了 问下这是什么情况 每次都是那小改锥去碰复位按钮才能上电

网友A:
这种情况还真没遇到过,在低温环境中设备有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很正常的,很多设备在低温下都需要一个预热过程的,最低工作温度是-10° ,已经差不多达到极限温度了,在复位后能正常使用已经算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