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9):
三菱变频目前在外部运行模式,想切到面板控制模式,是不是一定要停机才能改参数再切换,运行时是不是就不能切换?

网友A:
呵呵;PR79参数;
在没有运行的时候更改;

楼主:
PR79参数如果设在0的话,是不是启动运行后,以后就可以实现外部和面板模式随意切换了呀。

网友A:
设成0,可以不用更改参数,但也要在变频器没有输出时候切换的;

楼主:
刚试了一下,79在0时,也只是在停机时才能实现切换(就是用ExT/Pu进行切换),开机后就算79在0也是不能实现切换的(就是按ExT/Pu无效的)。呵呵,谢谢啦。

网友B:
Pr79设为0时,只有在停机时设置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