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9):
用于恒压控水一控一,外面接一远传压力表,PID反馈为:AI1  ,给定是键盘数字给定,请问参数P004应该设为什么?

网友A:
应该是4.

网友B:
应根据远传压力表的输出信号类型来设定。如果远传压力表的输出是电阻信号,则无法直接连接应进行变换处理。

网友C:
应根据远传压力表的输出信号类型来设定。

楼主:
是电压信号,请问P004应该设成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根据远传压力表的输出信号类型来设定。如果远传压力表的输出是电阻信号,则无法直接连接应进行变换处理。
这里的电阻信号和电压信号有区别吗?远传压力表的内部不就是一个可调电阻吗,和电位器一样吧?您说的需要做变换处理是知针对这一款变频器还是几乎所有品牌的变频器呢?

楼主:
这是另外一个品牌的变频器参数,主频率的选择,我都是直接选择PID的,但是易驱变频器没有“PID”的这个选项,或是P004中的“第6,7,8”中其中有一个就是代表的PID的意思?哪位师傅知道?

网友B:
“如果远传压力表的输出是电阻信号,则无法直接连接应进行变换处理。”的意思是说:有的远传压力表规定的使用电压仅为6V,其发讯器总的电阻值仅有400欧左右(易驱变频器对电位器的要求是1--3K),再者其起始电阻值较大,约是总阻的1/10。直接使用是有问题的,但可考虑串入电阻及对变频器进行相应的设定来满足。P004中的6,7,8只是代表在AI1和AI2有信号同时接入,而PID设定是P128-P137参数。

网友D(2013-04-17):
电压型当然选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