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容量怎么量......

楼主(2012-12-09):
用电工的万用表。量普通的 电池的容量怎么量,谢谢

楼主:
用电工的万用表。量普通的 电池的容量怎么量, 来判断电池的好坏.

网友A:
AH数,接上负载,按相关规定执行

网友B:
你的什么电池?一次性的?

网友C:
用万用表直接测量?快速?好似不可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H数,接上负载,按相关规定执行
就是这样测量的。

网友E:
有经验(或了解所测电池性能)的话,根据端电压可大体估计(小电池);或者如2楼所说,看看带负载能力。
跟电池打交道少,所述仅供参考。

网友F:
接上负载测电流和端电压,画出放电曲线,根据曲线趋势大致得出AH数,只能是大致的,想得出精确值我认为几乎不可能。

网友G:
用最大的电量档瞬间测量一下放电电流

网友H:
电池电量是以安培/小时来计量的。想测电量没法测。但普通的干电池,要知道其有电没电,用指针式万用表电流档也可侧,200mA电流档,看表指针是否达到满极限,就说明是否还有电。

网友I:
这个还真没测量过呵呵

网友J:
普通万用表实现不了

网友K:
先测量电压,5号电池一般在1.6伏左右,测短路电流,瞬间能到2安

网友L:
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估计,电池电压要保证1.5V,如果小于1.5V,这节电池估计也没什么电量了。
其次指针式万用表打到最高电流档,瞬时测电池的正负极短路电流,偏转越大,电量越足。

网友M:
你要测的电池是一次电池还是二次电池?

网友N:
用电磁式万用表的电流毫安挡测量电池容量,表笔接触的瞬间看指针的摆角越大越块,那么电池的容量就越足。

网友O:
各位师傅  一般电池容量   是怎么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