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300报驱动板故障

楼主(2012-12-09):
汇川变频器刚上电,显示正常,于是用来带动空载电动机,转一阵子后关断电源,,变频器报ER18
接着上电显示就不正常了,仍然报ER18,按复位消除,按好后自动跳回ER18,索性等段时间复位试试看,过10来分钟去复位仍然不能消除故障代码,只好把电源关了。
等过了好长时间,上电显示正常,于是带动空载电机,转一会儿切断电源没有报警,上电仍然可以带电机。还有就是面板显示电压检测始终在640V左右,但实际测量的电压是560V

网友A:
这是电压检测电路本身故障,产生的错误报警。找出该部分电路,修复使之显示与实际值对应。

网友B: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C:
刚开始的空载时,断电是直接断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