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积计算

楼主(2012-12-09):
怎么在PLC300系统中做流量累积啊,是在OB35块里直接写程序就可以吗?

网友A:
不懂,等高手!顶起来!

网友B:
流量累计比较繁琐还涉及到补偿,大概是换算出测量到一定值输出一个脉冲,主要累计单位脉冲的数量。

网友C:
很想知道,顶一个。楼主你应当把你传感器到PLC的信号类别说清楚,高手才能为你支招。

网友D:
可以
ob35 中断时间设为500ms的话,除以7200再进行自加

网友E:
要有计算书的

网友F(2013-02-19):
直接MODBUS读取流量计的累积流量啊。如果没有,可以利用脉冲也可以,但是这样有点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