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9):
昨天一台机器要出厂,发货前我又调试一下,用的220V电,两根线接在了两个小型断路器上,当我推上接火线的那个断路器时,220的交流接触器竟然吸合了,当时一下就傻了,零线还没推上呢。重新检测一下小型断路器,一切正常没问题,再次只接一根火线,检查机器:交流接触器吸合,24V开关电源输出16V,两个施奈德变频器显示“rdy”(上电后就是显示这),接着启动机器,变频器启动一下就停了,难道机器漏电?漏电的话前面那个200A的德力西断路器就跳了,11月份还试过,很灵敏的。
   不接零线,不漏电,那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是不是配线有错误而没有发现,从常理来看:220V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没有构成回路是不可能吸合的。

网友B:
等结果!楼主仔细查一下

网友C:
此事必有蹊跷!!线圈另一端不会对地短路,没有回路怎么可能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配线有错误而没有发现,从常理来看:220V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没有构成回路是不可能吸合的。
是啊!请楼主仔细检查后告知结果!

网友E:
可能和别的接触器串联了

网友F:
我遇到过,换一个接触器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配线有错误而没有发现,从常理来看:220V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没有构成回路是不可能吸合的。
配的线路很简单,操作面板上两个开关控制两个接触器,总开关闭合时,第一个接触器通电,开关电源和两个变频器通电;第二个开关闭合,第二个接触器吸合,风机转。这么简单的配电盘我已经单调重复接过几十次了,总控制部分是单片机电路板(开关电源供电)。开关电源和变频器都与机壳相接,机壳引出有地线(调试时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过,换一个接触器就正常了
难道是接触器的问题?想不通的是只有一根火线,怎么会构成回路?

网友G:
是不是零线和地线连在一起了?

楼主:
只接火线,机器不能启动说明回路电流很小,即使通电时变频器就产生感应电,那也与火线、零线不同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零线和地线连在一起了?
没有混接,火线、零线与机壳都不通

网友F:
是接触器问题,拆散了没发现异常,当时接触器也用了很多年,我分析可能接触器线圈处的胶木老化接触器是装在铁地板上的,厂里的保护接地和工作接地是连着的导致接触器闭合,换同型号新的一切正常。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过,换一个接触器就正常了
就是因为接触器

网友I:
必然有回路,才会出现这类情况。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必然有回路,才会出现这类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持!

网友K:
这不简单,挑开接触器线圈零线端不就完了

网友L:
光是火线   线圈没形成压差   也能吸合

网友D:
单独拿出这个接触器来,两招一电源只试这个接触器试试。

网友M:
袁方:你怎么看?
        此事必有蹊跷,呵呵接触器间接接地了..................

网友N:
设备虽然没接地线,但是设备机架是金属的,同样等于是接地了,如果加上你N线和地接接错或绝缘不好就可能会如你所说的,你还是好好查找下,找出问题才运行吧。

楼主:
周六下班回家前一再嘱咐那台机器有问题,过道旁的机器调试好了。今天去上班那台“问题”机器还是不见了,

能吸合肯定是构成回路了,启动变频器能动一下,也只是电容里的那点电,难道还是机器漏电?零线与机壳?

网友O:
如果还能找到那台机器,应当能查出问题;
比如,零线是悬空的、还是接在端子上,零线有没有碰壳等(但有漏电保护,似乎会跳闸)。

网友P:
肯定是有回路,看看吧~!

网友Q:
没遇到过期待楼主查出说一声学习。

网友R:
那你的220V火线调一相看看??

网友S:
线圈通过电流导致接触器吸合。可能形成串线回路或该接触器线圈设计有问题。

网友T:
你这台机里有几台接触器啊?是不是产生共振。

网友U:
是不是你的接触器另一端对地了,换一个接触器试试吧

网友V:
肯定是间接接地了,或是绝缘不好了。

网友W:
没有形成回路怎么可能吸合呢,会不会是配的线路有问题啊?

网友X:
莫非不寄生回路存在?

网友Y:
引用 网友K:
这不简单,挑开接触器线圈零线端不就完了
是的,没回路?鬼都不信。

网友Z:
只接哪个接触一试,完全明白啦

网友AA:
220V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没有构成回路是不可能吸合的。

网友AB:
这个问题用排除法很容易查出来的

网友AC:
两个接触器或指示灯控制电压可能不是取的同一相,在零线不接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D:
?现在什么情况了

网友AE:
把电路图传上来看看。帮你分析一下,没有电路图什么也白说,

网友AF:
是不接触器线圈有接地的啊 !

网友AG:
零线和地线接通了

网友AH(2013-01-18):
电路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哪有总开关合上接触器就自己吸合的呢?既然用接触器,说明要不PLC控制,要么是按钮之类的控制。

网友AI:
两线圈端电压

网友AJ:
九楼说的有点像。还有你把那个接触器拆下单独试不就能判断了吗?

网友AK:
楼主没有给出结果?

网友AL:
有可能是零线与地线混合了而且漏电电流小,不能使保护器动作。

网友AM:
不明白 等结果

网友AN:
测下线圈的负极 和机壳痛不

网友AO:
你把接触器接零线一端拆掉,只通一根相线接触器还吸合,我服你。否则就听我一句话:接触器零线端和其他线路构成回路。

网友AP:
确实诡异啊

网友AQ(2013-02-25):
引用 网友AO:
你把接触器接零线一端拆掉,只通一根相线接触器还吸合,我服你。否则就听我一句话:接触器零线端和其他线路构成回路。
接触器零线端和其他线路构成回路。

网友AR:
开关电源或者变频器零线可能接地了,造成火线对地的回路。

网友AS:
另一端应该接地了吧,没有回路电流怎么 可以实现动作呢?

网友AT:
是不是配线有错误

网友AU(2013-07-29):
肯定配线错误

网友U(2013-09-14):
你零线断路器虚接了,换一个就行。但我建议你更换2P零线火线一起控制的断路器。

网友AV:
零线接到机壳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