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9):
西门子PLC的分类:
 西门子(SIEMENS)公司的PLC产品包括LOGO,S7-200,S7-300,S7-400,工业网络,HMI人机界面,工业软件等。 西门子S7系列PLC体积小、速度快、标准化,具有网络通信能力,功能更强,可靠性更高。S7系列PLC产品可分为微型PLC(如S7-200),小规模性能要求的PLC(如S7-300)和中、高性能要求的PLC(如S7-400)等。
  1.SIMATIC S7-200 PLC S7-200 PLC是超小型化的PLC,它适用于各行各业,各种场合中的自动检测、监测及控制等。S7-200 PLC的强大功能使其无论单机运行,或连成网络都能实现复杂的控制功能。 S7-200PLC可提供4个不同的基本型号与8种CPU可供选择使用。2.SIMATIC S7-300 PLC S7-300是模块化小型PLC系统,能满足中等性能要求的应用。各种单独的模块之间可进行广泛组合构成不同要求的系统。与S7-200 PLC比较,S7-300 PLC采用模块化结构,具备高速(0.6~0.1μs)的指令运算速度;用浮点数运算比较有效地实现了更为复杂的算术运算;一个带标准用户接口的软件工具方便用户给所有模块进行参数赋值;方便的人机界面服务已经集成在S7-300操作系统内,人机对话的编程要求大大减少。SIMATIC人机界面(HMI)从S7-300中取得数据,S7-300按用户指定的刷新速度传送这些数据。S7-300操作系统自动地处理数据的传送;CPU的智能化的诊断系统连续监控系统的功能是否正常、记录错误和特殊系统事件(例如:超时,模块更换,等等);多级口令保护可以使用户高度、有效地保护其技术机密,防止未经允许的复制和修改;S7-300 PLC设有操作方式选择开关,操作方式选择开关像钥匙一样可以拔出,当钥匙拔出时,就不能改变操作方式,这样就可防止非法删除或改写用户程序。具备强大的通信功能,S7-300 PLC可通过编程软件Step 7的用户界面提供通信组态功能,这使得组态非常容易、简单。S7-300 PLC具有多种不同的通信接口,并通过多种通信处理器来连接AS-I总线接口和工业以太网总线系统;串行通信处理器用来连接点到点的通信系统;多点接口(MPI)集成在CPU中,用于同时连接编程器、PC机、人机界面系统及其他SIMATIC S7/M7/C7等自动化控制系统。3. SIMATIC S7-400 PLC S7-400 PLC是用于中、高档性能范围的可编程序控制器。 S7-400 PLC采用模块化无风扇的设计,可靠耐用,同时可以选用多种级别(功能逐步升级)的CPU,并配有多种通用功能的模板,这使用户能根据需要组合成不同的专用系统。当控制系统规模扩大或升级时,只要适当地增加一些模板,便能使系统升级和充分满足需要。4. 工业通讯网络 通讯网络是自动化系统的支柱,西门子的全集成自动化网络平台提供了从控制级一直到现场级的一致性通讯,“SIMATIC NET”是全部网络系列产品的总称,他们能在工厂的不同部门,在不同的自动化站以及通过不同的级交换数据,有标准的接口并且相互之间完全兼容。5. 人机界面(HMI)硬件 HMI硬件配合PLC使用,为用户提供数据、图形和事件显示,主要有文本操作面板TD200(可显示中文),OP3,OP7,OP17等;图形/文本操作面板OP27,OP37等,触摸屏操作面板TP7,TP27/37,TP170A/B等;SIMATIC面板型PC670等。个人计算机(PC)也可以作为HMI硬件使用。HMI硬件需要经过软件(如ProTool)组态才能配合PLC使用。6. SIMATIC S7工业软件 西门子的工业软件分为三个不同的种类: (1)编程和工程工具 编程和工程工具包括所有基于PLC或PC用于编程、组态、模拟和维护等控制所需的工具。STEP 7标准软件包SIMATIC S7是用于S7-300/400,C7 PLC和SIMATIC WinAC基于PC控制产品的组态编程和维护的项目管理工具,STEP 7-Micro/WIN是在Windows平台上运行的S7-200系列PLC的编程、在线仿真软件。 (2)基于PC的控制软件 基于PC的控制系统WinAC允许使用个人计算机作为可编程序控制器(PLC)运行用户的程序,运行在安装了Windows NT4.0操作系统的SIMATIC工控机或其它任何商用机。WinAC提供两种PLC,一种是软件PLC,在用户计算机上作为视窗任务运行。另一种是插槽PLC(在用户计算机上安装一个PC卡),它具有硬件PLC的全部功能。WinAC与SIMATIC S7系列处理器完全兼容,其编程采用统一的SIMATIC编程工具(如STEP 7),编制的程序既可运行在WinAC上,也可运行在S7系列处理器上。 (3)人机界面软件 人机界面软件为用户自动化项目提供人机界面(HMI)或SCADA系统,支持大范围的平台。人机界面软件有两种,一种是应用于机器级的ProTool,另一种是应用于监控级的WinCC。 ProTool适用于大部分HMI硬件的组态,从操作员面板到标准PC都可以用集成在STEP 7中的ProTool有效地完成组态。ProTool/lite用于文本显示的组态,如:OP3,OP7,OP17,TD17等。ProTool/Pro用于组态标准PC和所有西门子HMI产品,ProTool/Pro不只是组态软件,其运行版也用于Windows平台的监控系统。 WinCC是一个真正开放的,面向监控与数据采集的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软件,可在任何标准PC上运行。WinCC操作简单,系统可靠性高,与STEP 7功能集成,可直接进入PLC的硬件故障系统,节省项目开发时间。它的设计适合于广泛的应用,可以连接到已存在的自动化环境中,有大量的通信接口和全面的过程信息和数据处理能力,其最新的WinCC5.0支持在办公室通过IE浏览器动态监控生产过程。
施耐德PLC的分类 :
施耐德之前在中国推广销售的PLC产品主要有原Modicon旗下的Quantum、Compact(已停产)、Momentum等系列,编程软件是Concept;而TE旗下的Premium、Micro系列则使用PL7 Pro;美商实快旗下的PLC基本上不在中国推广。

     现在,施耐德在整合了Modicon和TE品牌的自动化产品后(Modicon今后只代表TE的高端自动化产品系列,不再作为品牌单独出现),将Unity Pro软件(目前已有中文版本V4.0)作为未来中高端PLC的统一平台(小型PLC暂不在此列),目前仅支持Quantum、Premium和M340三个系列。至于Momentum和Micro作为成熟产品未来不会再有多大的改进,所以会继续沿用原来的软件平台。小型的Twido系列现在使用TwidoSoft软件(有中文版本,国外已经开始使用TwidoSuit,不过估计短时间内还不会引入中国进行汉化翻译),至于最简单的逻辑控制器Zelio Logic的编程软件ZelioSoft现在也已经推出中文版了。

为了更好的说明各系列的地位,以其竞争对手如西门子为例举个比较简单的对应关系:

施耐德<->西门子

Quantum<->S7-400;

Premium/M340<->S7-300/S7-300C;

Micro/Twido<->S7-200;

ZelioLogic<->Logo;

Momentum/STB/OTB<->ET200。

罗克韦尔公司的PLC:

controllogix     类似S7-400
compact          类似S7-300
mico             类似S7-200
flex介于200和300之间,他的IO模块可以挂在C网或D网或E网上做为分布式IO、脑袋可以是controllogix、compact

PLC-5           类似S7-400,属于早先的产品了,功能也很强大,只是不属于现在主流的Logix平台。
SLC500           类似S7-300,属于早先产品,似乎也不属于Logix平台。

三菱PLC都有哪些系列
FX系列
Q系列
A系列
小型的FX系列!最大到384点!价格优惠,容易上手!
中型的L系列!刚推出市场,
大型的是Q系列!最大到8000点!里面分高性能CPU,过程CPU,运动CPU,冗余CPU,
A 系列,可以理解为Q的前身,分大A跟小A2个系列!已经停产

欧姆龙PLC的系列分类:

微型:CPM1A、CPM2A、CP1H、CP1L
小型:CPM2C、CQM1H、CJ1M
中型:C200H、CJ1、CS1
大型:CV、CS1D
按照最大IO点数来区分的
欧姆龙PLC--CPM1A-V1 系列产品型号
1. CPM1A-10CDR-A-V1 10点CPU单元 AC100-220V、6点入, 4 点继电器输出
(1A是型号代号;10表示输入输出总点数为10点,具体是6点输入,4点输出;C表示是CPU单元;D表示混合型,也就是有输入也有输出;R表示继电器输出型;A表示工作电压为交流电100~240V)
2. CPM1A-10CDR-D-V1 10点CPU单元 DC24V、 6点入, 4 点继电器输出
3 .CPM1A-10CDT-D-V1 10点CPU单元 DC24V、 6点入, 4 点晶体管输出.漏型
4. CPM1A-20CDR-A-V1 20点CPU单元 AC100-220V 12点入,8 点继电器输出
5. CPM1A-20CDR-D-V1 20点CPU单元 DC24V 12点入,8 点继电器输出
6. CPM1A-20CDT-D-V1 20点CPU单元 DC24V 12点入,8 点晶体管输出.漏型
7. CPM1A-30CDR-A-V1 30点CPU单元 AC100-220V 18点入,12点继电器输出
8. CPM1A-30CDR-D-V1 30点CPU单元 DC24V 18点入,12点继电器输出
9. CPM1A-30CDT-D-V1 30点CPU单元 DC24V 18点入,12点晶体管输出.漏型
10. CPM1A-40CDR-A-V1 40点CPU单元 AC100-220V 24点入,16点继电器输出
11. CPM1A-40CDR-D-V1 40点CPU单元 DC24V 24点入,16点继电器输出
12. CPM1A-40CDT-D-V1 40点CPU单元 DC24V 24点入,16点晶体管输出.漏型
13. CPM1A-40EDR 扩展I/O单元 40点 24点输入16点继电器输出
14. CPM1A-20EDR1 扩展I/O单元 20点 12点入, 8 点继电器输出
15. CPM1A-8ER 扩展输出单元 8点 继电器输出
16. CPM1A-8ED 扩展输入单元 8点 DC输入
17. CPM1A-40EDT 扩展I/O单元 40点 24点输入16点晶体管输出.漏型
18. CPM1A-20EDT 扩展I/O单元 20点 12点入, 8点晶体管输出.漏型
19. CPM1A-8ET 扩展输出单元 8点 晶体管输出.漏型
20. CPM1A-MAD01-NL 模拟量模块输出单元 2入/1出 输入:0~10V,1~5V,4~20毫安
输出:0~10V,-10~+10V,4~20毫安
21. CPM1A-MAD02-CH 模拟量输入输出单元 4入/1出 输入:0~10V,1~5V,4~20毫安
输出:0~10V,-10~+10V,4~20毫安
22. CPM1A-DA001 模拟量输出单元 2路 分辨率1/4000 转换速率2.5ms/CH 每个输出通道可独立设置量程
输出:-10~10V 0~10V 0~5V 0~20mA 1~5V 4~20mA
23. CPM1A-DA002 模拟量输出单元 4路 分辨率1/4000 转换速率2.5ms/CH 每个输出通道可独立设置量程
输出:-10~10V 0~10V 0~5V 0~20mA 1~5V 4~20mA
24. CPM1A-AD041 模拟量输入单元,4路 分辨率1/6000
25. CPM1A-DA041 模拟量输出单元,4路 分辨率1/6000
26. CPM1-CIF01 RS232 适配器
27. CPM1-CIF11 RS422 适配器
28. CPM1A-CIF12 RS485 适配器
29. CQM1-PR001-E 手持编程器 电缆长度2米

欧姆龙PLC--CPM2A 系列产品型号
1. CPM2A-20CDR-D 20点CPU单元 DC24V 12点入8点继电器输出 自带RS232
2. CPM2A-20CDT-D 20点CPU单元 DC24V 12点入8点晶体管输出 自带RS232
3. CPM2A-30CDR-D 30点CPU单元 DC24V 18点入12点继电器输出 自带RS232
4. CPM2A-30CDT-D 30点CPU单元 DC24V 18点入12点晶体管输出 自带RS232
5. CPM2A-40CDR-D 40点CPU单元 DC24V 24点入16点继电器输出 自带RS232
6. CPM2A-40CDT-D 40点CPU单元 DC24V 24点入16点晶体管输出 自带RS232
7. CPM2A-60CDR-D 60点CPU单元 DC24V 36点入24点继电器输出 自带RS232
8. CPM2A-60CDT-D 60点CPU单元 DC24V 36点入24点晶体管输出 自带RS232
9. CPM2AH-20CDR-A NEW 20点CPU单元 AC100-220V 12点入 8点继电器输出 自带RS232
10. CPM2AH-30CDR-A NEW 30点CPU单元 AC100-220V 18点入12点继电器输出 自带RS232
11. CPM2AH-40CDR-A NEW 40点CPU单元 AC100-220V 24点入16点继电器输出 自带RS232
12. CPM2AH-60CDR-A NEW 60点CPU单元 AC100-220V 36点入24点继电器输出 自带RS232
13. CPM2AE-60CDR-A 60点CPU单元 AC100-220V 36点入24点继电器输出
14. CPM2A-BAT01 锂电池 3.6v
欧姆龙PLC--CP1L 系列产品型号
1. CP1L-L14DR-A 14点CPU单元, AC100-220V 8入 6点继电器输出.
2. CP1L-L14DR-D 14点CPU单元, DC24V 8入 6点继电器输出.
3. CP1L-L14DT-D 14点CPU单元, DC24V 8入 6点晶体管输出.
4. CP1L-L20DR-A 20点CPU单元, AC100-220V 12入 8点继电器输出,
5. CP1L-L20DR-D 20点CPU单元, DC24V 12入 8点继电器输出.
6. CP1L-L20DT-D 20点CPU单元, DC24V 12入12点晶体管输出.
7. CP1L-M30DR-A 30点CPU单元, AC100-220V 18入12点继电器输出.
8. CP1L-M30DR-D 30点CPU单元, DC24V 18入12点继电器输出.
9. CP1L-M30DT-D 30点CPU单元, DC24V 12入12点晶体管输出.
10. CP1L-M40DR-A 40点CPU单元, AC100-220V 24入16点继电器输出.
11. CP1L-M40DR-D 40点CPU单元, DC24V 24入16点继电器输出.
12. CP1L-M40DT-D 40点CPU单元, DC24V 24入16点晶体管输出.
欧姆龙PLC--CP1H 系列产品型号
1. CP1H-X40DR-A 40点CPU单元,24入16点继电器输出.高速计数50/100khz 4轴 .usb端口编程.
2. CP1H-XA40DR-A 40点CPU单元,24入16点继电器输出.高速计数50/100khz 4轴 .usb端口编程. 集成模拟量4入2出.
3. CP1H-X40DT-D 40点CPU单元,24入16点晶体管输出.高速计数50/100khz 4轴 .usb端口编程. 脉冲输出100khz 2轴 30khz 2轴
4. CP1H-XA40DT-D 40点CPU单元,24入16点晶体管输出.高速计数50/100khz 4轴 .usb端口编程.脉冲输出100khz 2轴 30khz 2轴 . 集成模拟量4入2出.
以下CP1L/CP1H共通
5. CP1W-CIF11 CPU单元用 RS-485可选板
6. CP1W-CIF01 CPU单元用 RS-232可选板
7. CP1W-ME05M 内存盒
8. CP1W-40EDR 扩展I/O单元 40点 24点输入16点继电器输出
9. CP1W-20EDR1 扩展I/O单元 20点 12点入, 8 点继电器输出
10. CP1W-16ER 扩展输出单元 16点 继电器输出
11. CP1W-8ER 扩展输出单元 8点 继电器输出
12. CP1W-8ED 扩展输入单元 8点 DC输入
13. CP1W-40EDT 扩展I/O单元 40点 24点输入16点晶体管输出.漏型
14. CP1W-20EDT 扩展I/O单元 20点 12点入, 8点晶体管输出.漏型
15. CP1W-8ET 扩展输出单元 8点 晶体管输出.漏型
16. CP1W-AD041 模拟量输入单元,4路 分辨率1/6000
17. CP1W-DA041 模拟量输出单元,4路 分辨率1/6000
18. CP1W-DA021 模拟量输出单元,2路 分辨率1/6000
19. CP1W-MAD11 模拟量模块输出单元 2入/1出, 分辨率1/6000
20. CP1W-TS001 温度传感器单元,热点偶输入 2路
21. CP1W-TS002 温度传感器单元,热点偶输入 4路
22. CP1W-TS101 温度传感器单元,铂电阻输入 2路
23. CP1W-TS102 温度传感器单元,铂电阻输入 4路
24. CP1W-CN811 CPM1A扩展单元用I/O连接电缆,80CM
25. CP1W-EXT01 CJ1单元用 适配器
欧姆龙PLC--C200HE/C200HG/C200HX系列产品型号
1. C200HE-CPU11-E CPU单元 内存 3.2K最大I/O点数: 640点
2. C200HE-CPU32-E CPU单元 内存 7.2K最大I/O点数: 880点
3. C200HE-CPU42-E CPU单元 内存 7.2K最大I/O点数: 880点 带RS232C,带时钟
4. C200HG-CPU33-E CPU单元 内存15.2K最大I/O点数: 880点 带时钟
5. C200HG-CPU43-E CPU单元 内存15.2K最大I/O点数: 880点 带RS232C,带时钟
6. C200HG-CPU53-E CPU单元 内存15.2K最大I/O点数:1184点 带时钟
7. C200HG-CPU63-E CPU单元 内存15.2K最大I/O点数:1184点 带RS232C,带时钟
8. C200HX-CPU34-E CPU单元 内存31.2K最大I/O点数: 880点 带时钟
9. C200HX-CPU44-E CPU单元 内存31.2K最大I/O点数: 880点 带RS232C,带时钟
10. C200HX-CPU54-E CPU单元 内存31.2K最大I/O点数:1184点 带时钟
11. C200HX-CPU64-E CPU单元 内存31.2K最大I/O点数:1184点 带RS232C,带时钟
12. C200HX-CPU65-ZE CPU单元 内存63.2K最大I/O点数:1184点 带RS232C,带时钟
13. C200HX-CPU85-ZE CPU单元 内存63.2K最大I/O点数:1184点 带RS232C,带时钟
14. C200HW-BC051 CPU底板 可安装 5个I/O单元
15. C200HW-BC081-V1 CPU底板 可安装 8个I/O单元
16. C200HW-BC101-V1 CPU底板 可安装10个I/O单元
17. C200HW-BI051 扩展I/O底板 可安装 5个I/O单元
18. C200HW-BI081-V1 扩展I/O底板 可安装 8个I/O单元
19. C200HW-BI101-V1 扩展I/O底板 可安装10个I/O单元
20. C200HW-PA204 电源单元AC110-120V/200-240V
21. C200HW-PA204S 电源单元AC110-120V/200-240V,带24VDC使用电源
22. C200HW-PD024 电源单元 DC24V
23. C200HW-ME04K EEPROM 存储单元 4K
24. C200HW-ME08K EEPROM 存储单元 8K
25. C200HW-ME16K EEPROM 存储单元 16K
26. C200HW-ME32K EEPROM 存储单元 32K
27. C200HW-COM01 通信板SYSMAC LINK与SYSMATE NET链接单元通信端口一个
28. C200HW-COM02-V1 通信板RS232端口一个
29. C200HW-COM03-V1 通信板 一个RS-422/485口
30. C200HW-COM04-EV1 通信板与SYSMAC LINK与SYSMAC NET链接单元通信端口RS-232C端口 通信协议宏功能 各一个
31. C200HW-COM05-EV1 二个RS-232C 端口和一个通讯协议宏功能
32. C200HW-COM06-EV1 一个RS422/485端口和一个RS232C端口 通信协议宏功能
33. C200HW-CLK21 C200HW controller link单元
34. C200HW-CE001 C200HW controller link 连接器
35. C200H-CN311 扩展连接电缆, 30cm
36. C200H-CN711 扩展连接电缆, 70cm
37. C200H-CN221 扩展连接电缆, 2m
38. C200H-CN521 扩展连接电缆, 5m
39. C200H-CN131 扩展连接电缆, 10m
40. C200H-PR027-E 编程器
41. C200H-CN222 编程器连接电缆,2m
42. C200H-CN422 编程器连接电缆,4m
43. C200H-ID001 输入单元, 8点, 无电压接NPN
44. C200H-ID002 输入单元, 8点, 无电压接点NPN
45. C200H-ID211 输入单元, 8点, 12 - 24 VDC
46. C200H-ID212 输入单元,16点, 24 VDC
47. C200H-IA121 输入单元, 8点, 100 -120 VAC
48. C200H-IA122 输入单元,16点, 100 -120 VAC
49. C200H-IA221 输入单元, 8点, 200 -240 VAC
50. C200H-IA222 输入单元,16点, 200 -240 VAC
51. C200H-IM211 输入单元, 8点, 12 - 24 VAC/DC
52. C200H-IM212 输入单元,16点, 12 - 24 VAC/DC
53. C200H-OC221 输出单元, 8点, 继电器 250VAC/24VDC 2A
54. C200H-OC222 输出单元,12点, 继电器 同上
55. C200H-OC223 输出单元, 5点, 继电器独立接点 同上
56. C200H-0C224 输出单元, 8点, 继电器独立接点 同上
57. C200H-OC225 输出单元,16点, 继电器 同上
58. C200H-OD411 输出单元, 8点, 晶体管 1A 12-48VDC
59. C200H-OD211 输出单元,12点, 晶体管 0.3A 12-48VDC
60. C200H-OD212 输出单元,16点, 晶体管 0.3A 12-48VDC
61. C200H-OA221 输出单元, 8点, 可控硅 1A 200VAC
62. C200H-OA222 输出单元,12点, 可控硅 0.3A 200VAC
63. C200H-ID215 高密度I/O单元, DC输入 24VDC 32点
64. C200H-ID501 高密度I/O单元, TTL输入 5VDC 32点
65. C200H-OD215 高密度I/O单元, 晶体管输出24VDC 0.1A 32点
66. C200H-OD501 高密度I/O单元, TTL输出 5VDC 35mA 32点
67. C200H-MD501 高密度I/O单元, 混合输入/输出, 5VDC输入16点, 5VDC 35mA输出16点
68. C200H-MD215 高密度I/O单元, 混合输入/输出,24VDC输入16点,24VDC 0.1A输出16点
69. C200H-AD001 模拟量输入单元,4路12位 A/D 4~20mA/1~5V/0~10V&, nbsp; 可选
70. C200H-AD002 模拟量输入单元,8路12位 A/D 4~20mA/1~5V/0~10V/-10~+10V 可选
71. C200H-AD003 模拟量输入单元,8路12位 A/D 1~5V 0~10V -10~+10V 4~20 mA 可选
72. C200H-DA001 模拟量输出单元,2路12位 D/A 4~20mA/1~5V/0~10V 可选
73. C200H-DA002 模拟量输出单元,4路12位 D/A 4~20mA/-10~10V 可选
74. C200H-DA003 模拟量输出单元,8路12位 D/A 1~5V 0~10V -10~+10V
75. C200H-DA004 模拟量输出单元,8路,4~20MA
76. C200H-MAD01 模拟量输入/输出单元,2输入和2输出,1~5V/0~10V/-10V~+10V
77. C200H-CT001-V1 高速计数器单元,BCD 7位 计数速度:50Kpps 1路
78. C200H-CT002 高速计数器单元,BCD 7位 计数速度:75Kpps 1路
79. C200H-CT021 高速计数器单元,BCD 7位 计数速度:75Kpps 2路
80. C200H-NC111 位置控制单元,脉冲串输出型 范围1-100000PPS 1轴
81. C200H-NC112 位置控制单元,伺服驱动 范围1-250000PPS 1轴
82. C200H-TS001 温度传感器单元,热点偶输入(K,J) 4路
83. C2OOH-TS101 温度传感器单元,铂电阻信号(Pt) 4路
84. C200H-TC003 温度控制单元,热电偶输入2路,电流输出
85. C200H-TC103 温度控制单元,铂电阻输入2路,电流输出
86. C2OOH-PID03 PID控制单元,2路, 4~20mA/1~5V/0~5V/0~10V电流输出
87. C200H-SP001 占空单元
88. C200H-COV11 I/O单元盖板
89. C200H-BAT09 锂电池 3V
90. C200HW-DRM21-V1 COMPOBUS/D主站单元

网友A:
感觉欧姆龙的系列比较多

网友B:
新手顶顶楼主,抢个沙发

网友C:
没有国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