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9):
三菱变频器普通电机参数设置?

网友A:
你的说说有什么要求

网友B:
啃说明书吧。

网友C:
呵呵;只运行起来的话恢复出厂值后就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主得说说你的控制要求,是远程端控制还是面板控制,只让电机运行起来的话,几个参数就搞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只运行起来的话恢复出厂值后就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同意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