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程序不懂,是三菱FX2N的4AD转换程序

楼主(2012-12-09):
这一段程序不懂,是三菱FX2N的4AD转换程序,采用的是4ma~20ma,请各位大虾帮我解释下,这串程序的作用和注解,越详细越好,谢谢。
其中用了一个土壤湿度传感器,做的是自动灌溉系统设计,我要的结果是:湿度在小于50%时用高速水灌溉,在50%-60%时用中速水,在60%-75%时用低速水,在大于75%的湿度时停止灌溉,帮忙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A:
你这个基本的输入输出点都没有怎么解释啊 这个程序用的都是应用指令你可以自己去找资料看这几个 然后对照你的程序再看 很简单的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4AD,像是FX0N-3A

网友C:
开机写入初始值 K0 D116 D119
m8012写入参数,和读取参数 然后进行运算,D119 等于10时,进行除法运算
82步初始运算 后面就是比较程序了,

网友D:
呵呵;你这是FX0N-3A的模拟量模块,你看一下硬件;
2入1出的;

网友E:
我看是FX0N-3A模块

网友F:
不太懂!学习下!!
编程器,开发系统> 评估板 - 模数转换器 (ADC)> XRD9859GEVAL
http://www.21eic.com/ic/XRD9859GEVAL.html

楼主:
大师,问下土壤湿度传感器的AD模块和温度传感器的AD模块运用是不是一样的啊,可以依照手册上的例子进行仿写吗??对AD理解不了

网友D:
呵呵;要看你传感器输出的信号;

网友G(2013-05-09):
最后的比较指令线圈重复错误

网友H(2013-12-11):
三菱PLC有关指令好久不用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