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0):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三菱伺服放大器的参数设置以及按键的功能

网友A:
直接找本对应型号的驱动器手册,这些里面都有介绍的

网友B:
先用JOG功能,如果能够电机转起来了,再设置成位置或者速度模式,然后坐优化就够了,为什么不看说明书,上边非常清楚。MODE 1次,进入P 00,进入SET 1次,出现参数显示,再SET 1次,进行设定!

网友A:
如果装个伺服调试软件,用电脑连起来,那调整参数,测试等这些要更方便

网友C:
哪种配置,具体设置可根据相应的驱动手册设置

网友D:
我以前也没接触过伺服马达控制,最近公司里要自己做一台自动打孔机,有X轴和Y轴。PLC是FX2n的加2个1PG,伺服器和马达也都是三菱的。网上下载了2本手册1PG和MR-2JS。研究了1个星期终于完成了。看着机器动作很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