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0):
反射式光电开关使用的注意事项与技术参数

      直插反射式光电开关也可以被称做为槽型(U型)式光电开关不管是反射式还是对射式他们都具有反应时间快,高分辨率,可以阻挡940nm的波长,灵敏度高,无铅,产品符合RoHS标准的特点。而且这款亿光光电开关是由红外线发射二极管和NPN硅光电晶体管组成,光电晶体管只接收IRED的辐射,这是常见的情形。但有一个物体在中间时,光电开关不能感应红外线。

  它将发射和接收、光学和电路都装在一个壳体内,利用不同颜色在光照下所反射的光强弱不同,辨色光电开光所接收到的电信号强弱也不同,从而区别出七色色标。通过对各种颜色的鉴别达到定位、校正和计数的目的。本篇文章就是简要介绍了这种亿光的光电开光在使用时的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技术参数。

  注意事项:

  1·反射式光电开关的工作原理是红外传感器红外发射管发射出红外光,红外接收管根据反射回来的红外光强度大小来计数的,故被检测的工件或物体表面必须有黑白相间的部位用于吸收和反射红外光,这样红外接收管才能有效的截止和饱和达到计数的目的。所以在选择工作点、安装及使用中最关健的一点是红外接收管必须工作于截止区和饱和区。

  2·使用中光电传感器的前端面与被检测的工件或物体表面必须保持平行,这样反射式光电开关的转换效率最高。

  3·反射式光电开关的前端面与反光板的距离保持在规定的范围内。

  4·反射式光电开关必须安装在没有强光直接照射处,因强光中的红外光将影响红外线接收管的正常工作。

  5·反射式光电开关的红外发射管的电流在2~10mA之间时发光强度与电流的线性最佳,所以在电流取值一般不超过这个范围,若取值太大红外发射管的光衰也大长时间工作影响寿命;若在电池供电的情况下电流取值应小,此时抗干扰性下降,在结构设计时应考虑这点,尽量避免外界光干扰等不利因素。

  6·安装焊接时,反射式光电开关的引脚根部与焊盘的最小距离不得小于5mm,否则焊接时易损坏管芯。或引起管芯性能的变化。焊接时间应小于4秒。

  7·反射式光电开关在具体的工作环境中最佳工作状态的参数选择方法:根据实际的检测距离选取反射式光电开关的型号。常用的型号比方有:ITR9909,ITR20001/T,ITR9908,ITR9909-R,ITR8307,ITR8307/S17/TR8等等。

  技术参数:

  安装好反射式光电开关,做好工件或物体表面的取样标志,在5V工作电压下根据该型号反射式光电开关红外发射管所需的工作电流(参考值为8mA)选取负载电阻R1,红外发射管的正向压降在1.2V左右,红外接收管负载电阻R2取一值(参考值20k),测量AB两点之间的电压。当反射式光电开关对准工件或物体表面黑色标志处,AB间的电压应控制在0.3~0.6V之间,此时反射式光电开关的工作状态最佳,若AB间电压小于0.3V,则将R2电阻阻值换大直到符合要求,若AB间电压大于0.6V,则相反。在工件或物体表面无黑色标记处,

  AB间的电压≥4.5V即可。

  注:用于测量电压的电压表的内阻与红外线接收管的负载电阻R2相比较必须有足够大,否则测量数据有误(特别在UAB较大时)。

楼主:
我公司专业代理美国邦纳传感器,各类型光电开关。http://www.e-yuxuan.com/index.asp#

楼主:
无锡宇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代理各光电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