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错误

楼主(2012-12-10):
大侠们。难道RET前面要个SM0.0???

网友A:
不可直接连到母线,如果后面再没有别的语句,可以不用RET。

网友B:
哪有直接连接到母线的啊

网友C:
对啊  在前面加个条件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侠们。难道RET前面要个SM0.0???

加个SM0.0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