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0):
如题,要用到的单向电机工作电流大概5A,不知能否用普通继电器带动

网友A:
工作电流5A,继电器没这么大电流的,要用接触器了

网友B:
单相电机启动时电流是大于5A的。

网友C:
接触器都要15A以上的才可以用。否则寿命很短,不过单相电机不存在缺相这个说法,烧也就是换一个了。

网友D:
有一种中间继电器可以,好像叫NJY的,最大电充到250V10A,有4个极,你可以并联使用!

网友E:
中间继电器  有大功率的

网友F:
用接触器吧,中继灭弧能力弱,容易坏

网友G:
中间继电器和接触器能差多少钱?不用费这心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间继电器和接触器能差多少钱?不用费这心思。
主要是柜子位置有些不够

网友H:
电动卷帘门370W用的是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