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0):
今天维修一台台达变频器VFD015M21A。告知在使用时出现停止显示灯“stop"在闪烁。几经周折最后确定是变频器有问题。进行检查未发现什么异常。难道是IGBT模块有问题?模块是P084A2004的。因手头无该模块资料。如那位高手有请上传一份。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频率信号没有。

网友B:
没有给定频率信号吧?

楼主:
对,频率信号无法给定。检查10V电压也是正常的。各设置也是正常的,因为是在正常使用时出现的这个问题。

网友C:
正转或反转信号要加入

楼主:
变频器给的是正转的指令。不论是F还是H都无法给定频率。开机按RUN键后RUN指示灯长亮,但是STOP指示灯不停闪烁。

网友D(2013-11-15):
可能变频器stop键盘输入到CPU接口有元件漏电

网友E:
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E:
CPU复位不了,应该电源有问题

网友F:
启动信号有了,但是无频率信号,也就是说目前变频器已经运行但是运行在0赫兹。

网友G:
没有频率来源

网友H:
以前修过一台中频的220v的变频器,机器硬件电路怎么也检查不出问题,于是我就打电话到他们厂家询问为什么开机就显示STOP拒绝别的操作,厂家说这是他们程序中设置的,啰嗦了半天指导我怎么怎么调参数,调到多少,转了几分钟把我转晕了,然后关机再开,机器就好用了,希望我的回复会对你维修有些帮助!

网友I:
用的是不是触摸屏  检查一下主动轮和被动轮设置参数是否丢失

网友J:
没用频率来源,运行灯亮,频率显示为0,不会闪

网友D(2015-01-04):
同意六楼的看法

网友K:
回复 网友D:
变频器参数回复出厂设置,在重新整定参数应该可以了

网友L(2015-03-25):
最后怎么处理好的?我现在问题跟你差不多,启动容易stop灯闪,正反转灯不亮,其他都正常~关店多启动几次可以启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