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0):
LOGO! 在卷筒纸印刷品分切机无线纠偏系统中的试用报告
作者名称 – 刘宝落

   摘要:本文介绍了西门子LOGO!在卷筒纸印刷品的无线分切系统中的成功应用,及与传统PLC相比的诸多优点。
   关键词:印刷、分切、纠偏、省纸、西门子LOGO!

一、应用简介
   1. 饮料软包装盒的制作过程是:采用宽度约为1米,长度数千米的表面覆塑的大卷筒卡片纸多幅图案高速连续印刷的,印刷完成后,由“分切机”沿印刷图案位置切成多条,重新缠绕成卷,然后在饮料灌装机上自动制成单个饮料软包装盒,并罐装饮料。
   2. 大卷筒卡片纸在“分切机”运行过程中会经常发生位置偏离,为了保证“分切机”切割位置与印刷图案准确对应,“分切机”上有一装置不断地对运行中的纸张位置进行检测与调整,使其图案位置始终对准分切刀。这一装置称为:“纠偏系统”。
   3. 传统的“纠偏系统”是在大卷筒卡片纸的边缘位置留出约8毫米的“纠偏标线区”,在纠偏标线区内印制一条宽度为4毫米的连续长的“纠偏线”。用光电传感器直接识读“纠偏线”的位置,检测出大卷筒卡片纸在“分切机”运行过程中的相对位置是否有偏离现象,然后通过机械装置,不断地进行“纠偏”调整。

二、改进说明
   1. 上述传统的“纠偏系统”有一缺点,是要占用8毫米宽的纸张,而这一部分纸张,在分切过程中被切掉,属工艺消耗,约占材料总量的0.8%,为了节省这0.8%的纸张,研究开发了用“西门子LOGO!”组成的“新型卷筒纸印刷品无线纠偏系统”。
   2. 该系统不用专门的连续长的“纠偏线”,而是利用印刷图案之间的4毫米空白间隔作为纠偏识读区,用“西门子LOGO!”将空白区两侧的不连续图案,判断整合成纠偏所需的连续长的“纠偏线”,供纠偏系统识读用。
   3. 原理示意图如下:

三、应用的设计与实现
   1. I/O分配表(包含LOGO!所有输入输出的地址以及功能说明,如下图)

     2. 电气控制原理图说明:

   3. LOGO! 控制程序说明:正常状态时,大卷筒卡片纸在“分切机”运行过程中的相对位置是居中的,光电传感器1与光电传感器2都能读到间断的图案信号,Q1与Q2均无输出,纠偏电机不动作。接近开关安装在传动辊上,用来检测大卷筒卡片纸在“分切机”上向前运行的距离,每250mm发出一个脉冲信号。如果大卷筒卡片纸在“分切机”运行过程中的相对位置偏右,则光电传感器1可以读到间断的图案信号,而光电传感器2读不到间断的图案信号,读到的是连续的空白,此状态下如接近开关连续发出3次脉冲信号,则Q1输出向左信号,纠偏电机转动纠偏装置带动大卷筒卡片纸在“分切机”运行过程中向左移动,纠正位置偏离。反之;如果大卷筒卡片纸在“分切机”运行过程中的相对位置偏左,则光电传感器2可以读到间断的图案信号,而光电传感器1读不到间断的图案信号,读到的是连续的空白,此状态下如接近开关连续发出3次脉冲信号,则Q2输出向右信号,纠偏电机转动纠偏装置带动大卷筒卡片纸在“分切机”运行过程中向右移动,纠正位置偏离。另外该系统由于采用了西门子LOGO!还方便的实现了手动定量纠偏、长度计数控制等功能。

四、应用体会
   1. 应用开发过程中使用西门子LOGO! 产品的体会,包括满意的地方有以下3点:1,现场直接编程,修改参数方便、直观,存储模块传递修改程序方便易于操作。2,输出继电器触点容量大,可以直接带较大负载。3,性价比高,物超所值。
   2. 在简单程序应用场合与松下FP-X系列、三菱FX系列相比较,继电器特好,可靠性高。
   3. 上述系统已试用2个月,运行情况良好。
   4. 笔者从1996年开始至今已在多个领域和场合成功使用LOGO!数百只,曾在1999年4月获西门子LOGO!应用方案三等奖。

网友A:
饮料软包装盒是常见的物品,了解一下有关的控制,还是不错的。

网友B(2013-01-19):
受教,明白,支持一下!

网友C(2014-08-15):
看不清楚第一张图啊。好难理解啊,有没有清晰点的,多点控制系统案例